Mini osd 没有飞机数据

楼主(2018-10-14):
请问下大家,pixhawk跟osd刚开始连接正常,osd也是第八通道控制是否显示飞机参数,但是切换模式后,osd的数据消失,只剩下如图,图上剩下的数据是摄像头自带的,飞控传给osd的数据没有了,我用的5通道控制模式,大家知道原因吗?

网友:
检查接线 既OSD到飞控端的接线 只接地线和 RXTX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