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arduino+串口模块做fpv一体遥控-慢更

楼主(2018-10-14):
报下进度,硬件已经完工,软件部分刚写了个通道监视器,1点钟了,其他的等下次再弄了

主材料:哈博森一体控    ×1;

3.5寸雪花屏    ×1;
arduino nano     ×1;
arduino mega2560    ×1;
433罗拉数传 100mw     ×2;
图传接收模块5.8g    ×1;

目前进度:
接收端测试板完成;
发射端硬件完成;
程序代码正在验证中……

感觉玩一体控的人好少额,都没动力出教程

===========================================================
从二楼开始,放开发过程

楼主:
利用arduino+串口数传模块做fpv一体遥控-慢更

1、【开头】==========================
手里有一个哈博森的fpv一体孔,一直想改控,担心破坏了空壳原本的美感,一直没动手。

思路是利用板子自带的A0-A6控连接比例通道,另外再增加若干的开关通道,用串口传输信号;接收机读取串口值后输出舵机pwm信号;显示器、微调、大小舵什么的先不管,先做出简简单单的控再继续~

各位有经验的大佬还请指点一下可能出现的弯路和经验,在此先谢谢

2【放点拆控图】==========================

3.【重新优化了下发射端源码】==============================
增加了1个对码的数组,测试了下,单单串口端写入延迟约8-9毫秒,熬夜了2天,先休息一段时间,以后再更新,不出问题的话目前的两个源码是没问题,至少可以正常遥控了

网友A:
又来做开源遥控?萝莉很棒啊,降低了门槛。不知道楼主你的遥控初步预算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来做开源遥控?萝莉很棒啊,降低了门槛。不知道楼主你的遥控初步预算是多少?

暂时还没想那么多,没办法,就喜欢折腾,喜欢折腾的乐趣

楼主:
接收端测试板就搞成这样了,遥控上放不下那么多通道的开关,我所有我只要8通道就够了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B:
这个硬件也可以开源,提供SDK。有没有人玩。

楼主:
哇哈哈,这个好高端,但是价格也很感人

楼主:
欣喜若狂地翻出了3dr数传,结果想起来是这样的,马拉个币(^_^)&

重新买数传模块,先把板子焊好,焊工就这样了

楼主:
继续更新ing。  无意中发现esp32更快的频率更快的计算能力,支持arduin ide和python开发还支持现成的osd模块,学习中,看看要不要换主板

楼主:
好久没更新了,这段时间忙的不行

遥控壳体大致做好,配了个3.5寸的雪花屏

测试了下osd效果,中文字模用的12px的,液晶屏分辨率太渣,快分辩不出字了;测试了下用两个字块组成一个中文字,发现字块之间有间隔

楼主:
测试显示范围

楼主:
osd模块测试,巨丑无比

网友C(2018-11-24):
构思不错,继续加油,换stm32 maple arduino 也可以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构思不错,继续加油,换stm32 maple arduino 也可以编程

哈哈,谢谢

网友D:
楼主厉害了,Arduino我也在玩儿,做了一个外置高频头,配在Frsky X12S上,玩儿小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了,Arduino我也在玩儿,做了一个外置高频头,配在Frsky X12S上,玩儿小鸡。

高频头我没研究过,等做完这个遥控,就要开始做高频头了

楼主:
pcb打好了,发现上边忘了开槽、好吧,自己手工锉;电容和电阻用0402封装,作孽……上网再淘个头戴放大镜回来!

楼主:
焊接记录来两张

网友:
大工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硬件也可以开源,提供SDK。有没有人玩。

这个控支持混控吗?是在windows上的程序支持混控功能,就像一般高档遥控器一样的使用?

网友:
这壳子不是一般的骚啊。

楼主(2019-01-03):
总感觉之前的板太丑,于是又花了心思再打了一块板;这次用mega2560做主控,附对比图

楼主:
硬件部分完成,测试效果满意,还不错

楼主:
硬件部分出了点小插曲,虽然救回了,但是太丑了,忘记了avr芯片是5V电平了
软件菜单部分也基本写完,接下来是优化和找BUG,年后再继续了

原理图已上传

楼主:
打算了很久 mega2560完全够用了 只只有一个spi硬接口,adc采样也只有1024级别 采用433usart无线串口传输 115200波特率下,延迟还算可以 至少和天地飞或d10比较是感觉不到延迟的。基本菜单搞搞其他的都不算太难。 下一步向多协议高频头进军!打算结束后还是移植到stm32,选型纠结f103还是405或者还是上429。     其实103够用了…强迫症~不知足(^_^)a~

网友E(2019-02-25):
原理图不是很清晰,有文字说明就好了。
请问nano用于什么?

网友:
过来学学技术,至于制作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理图不是很清晰,有文字说明就好了。
请问nano用于什么?

兄弟仔细nano备用的,暂时是合成ppm信号的

楼主:
年过完跟新较慢 有了新目标,闲暇时间几乎都泡在健身房

网友:
引用 楼主:
年过完跟新较慢 有了新目标,闲暇时间几乎都泡在健身房

求更新,我会持续关注的。
我有个想法,可以嵌入lua解释程序,那么通过lua脚本比较容易的做一些连贯性的控制动作。我自己是做过简单脚本遥控小车的。

楼主(2019-05-02):
引用 网友F:
这个设计很好,但并不觉得有什么意义。因为自制的控不一定可靠。

是这个理。程序方面其实都一样,可不可靠还要看射频方面

楼主:
创业阶段,偶尔上来逛逛;抽时间继续更新

网友:
3DR的数传收了

网友(2020-03-17):
数传和遥控的拉距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