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頭很熱正常嗎?

楼主(2018-10-14):
鯊魚3,船長650左右,電池.富力11.1v5000mah30c,電機.天蝎星2835.3600kv,電調.好盈海王v3.120a,cnc36槳!
以前用的是xt60電源頭。用36.5槳。電源頭溶掉了。現在換了6mm香蕉頭。用36槳。也非常熱。全速玩一組電池後。免強能馬上拔下電源
這是正常嗎。如果再換大一點的槳可以嗎?

网友:
你这船负载太大了。36的桨插头都这样,换大桨不更麻烦了吗?

网友A:
电机,电调什么烫不烫?
如果也很烫(手放不上去)的话,电机负载太大。查查你的轴有没有问题。
如果电机电调不烫,你就是你的插头或是线的内阻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电调什么烫不烫?
如果也很烫(手放不上去)的话,电机负载太大。查查你的轴有没有问题。
如果电机电 ...

電機電調不燙。估計40度左右。內阻大?是指電源頭焊得不好嗎。還是電線小!電線是12awg. 電源頭是6mm香蕉頭。你覺得那個出問題機會大

楼主:
香蕉頭是買3.5元一對的。是不是質量太差了

网友:
可能虚焊

楼主:
嗯。機會很大。因為第一次焊。哈哈。重焊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