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在x3上锁尾向左急刹过大向右过小

楼主(2018-10-14):
机械上已经调试得是丝般顺滑了,悬停震动400多,最大震动1200,尾舵机是老了些用的ds520,但是应该也不算太差吧。调试下来博士帽的数据都用到很极限的值才能勉强补偿回来,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陀螺增益太小了(感度),你调到90左右看看,其他的用默认就可以了!
DS520我也在X360上试过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B:
X3 长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X3 长这样的

x3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意思??

就是机头向右打方向尾巴会甩过头再弹回来,相反就是刹车力度太大急停会有金鱼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增益太小了(感度),你调到90左右看看,其他的用默认就可以了!
DS520我也在X360上试过完全没有问题 ...

主要是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状态,一边刹车太少一边太多,只调高感度向左刹车就太猛了

网友:
中立点 调下

楼主:
已经调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照着这个调的,数值都很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2590

就是照着这个调的,只能说可以让问题尽量不那么明显

网友E:
尾拉杆调短一圈或者调长一圈试试,调完记得从新调过行程,还有那个刹车值尽量慢慢从小一点调起,回弹是因为刹车太大,还有就是i增益慢慢加大点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拉杆调短一圈或者调长一圈试试,调完记得从新调过行程,还有那个刹车值尽量慢慢从小一点调起,回弹是因为 ...

不是刹车太大,因为机头向右旋尾巴是过头一点再慢慢回来这样的,机头向左尾巴就是会抖好几下才停,这个应该才是刹车太大,刹车A从默认的20调到80才几乎看不出回弹,i增益的话调小会稍微好些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机头向右打方向尾巴会甩过头再弹回来,相反就是刹车力度太大急停会有金鱼尾

我在向360上也用这个舵,同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向360上也用这个舵,同样问题

难道真的是性能不够吗

网友F:
不清楚,我已经买了球头刀和6125,回来先给拉杆球头扩孔,尽量保证机构顺滑,不行就换6125的尾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清楚,我已经买了球头刀和6125,回来先给拉杆球头扩孔,尽量保证机构顺滑,不行就换6125的尾舵

我的整个机械结构都装配得很顺滑了,轻轻推一下舵臂就能动作,到这个状态也都还不行,换了6125如果解决了可否告诉我一声,我也考虑了很久要不要换舵机

网友:
1.感度盡量調高
2.打開尾部優化
3.自動微調飛一次,記得左右自旋跟急煞車都要作
4.覺得手感可以接受的話關掉尾部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