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发烫问题

楼主(2018-10-14):
自己组了个3寸小鸡,用的破风F20 pro电机,20a电调,matek的分电板和F405飞控,一个电池下来电机就烫的没法用手碰,确定电机固定螺丝没有顶到线圈,请教各位大神还有其它什么原因导致电机发烫吗?

网友:
电机是假的内阻大?

网友A:
滤波 减震 不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 减震 不完善

大神,这个减震主要是飞控的减震还是电机的减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这个减震主要是飞控的减震还是电机的减震?

飞控和电机上做物理减震
BF地面站里调节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和电机上做物理减震
BF地面站里调节滤波

多谢大神,我再试试

网友:
小鸡鸡对浆动平衡要求高,而且多数浆的轴孔偏大,很容易装偏,找正一下再锁紧螺丝就好了,再飞你会有惊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控和电机上做物理减震
BF地面站里调节滤波

没有黑盒子的飞控怎么做滤波?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螺丝没顶到电机,然后卖家让我做飞控减震和换大一点螺距的桨,电池从110C换成85C,过几天试试看

网友:
d值大了

网友:
f20肯定烫,飞4s能烫到马达停转

网友:
3寸4S小机的马达烫是正常用过好多品牌了。好飞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和电机上做物理减震
BF地面站里调节滤波

按照大神的说法又分析了一下,确实是减震不好,换了新的桨叶,重新设置了滤波,明显感觉没有之前烫了,等有空了再重新做一下减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滤波 减震 不完善

我有个140的飞机飞起来以后左下角电机抖动导致整个飞机yaw轴抖为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140的飞机飞起来以后左下角电机抖动导致整个飞机yaw轴抖为啥啊

调换排除法判断电机和电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