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飞油机都有用汽油桶吗?17/12更新 = 自制成功!

楼主(2018-10-14):
最近入手一汽油发动机,所以想买一个外场汽油桶。
有什么好用的汽油桶介绍吗?
不锈钢, 防静电塑料,铁皮还是镀锌钢?
多少升比较适合呢?5L / 10L /20L ?
谢谢大家!

17/12更新

多谢大家给的意见,汽油桶已经做好了。是用7斤/3.5L的酒壶自己改装的。择日打油试机!

网友A:
5-10就够用了,宝宝找德国防静电

网友B:
某宝,不锈钢酒壶,有改好的,自己配个手摇泵,完美解决

网友C:
5L就差不多了。够用+安全

网友D:
怎么才能加到油?加油站现在都不给加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0就够用了,宝宝找德国防静电

你说的是这种汽油桶吗?

比起不锈钢,铁皮的汽油桶,这种桶的优势在那里呢?毕竟价钱也不比其它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不锈钢酒壶,有改好的,自己配个手摇泵,完美解决

你是说这种吗?

价钱是比不锈钢汽油桶便宜,不过少了放气阀,不会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5L就差不多了。够用+安全

我也打算买5L的,有什么牌子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才能加到油?加油站现在都不给加油了

我这里的加油站没问题,都可以加。

网友E:
买个或者借一个摩托车,加完了抽油桶里就行了,10升油飞好长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这种吗?

价钱是比不锈钢汽油桶便宜,不过少了放气阀,不会有问题吗?

对,咸鱼上有人改造过,内置油管什么的

网友F:
DLE有,就是贵些,一根油管实现加油抽油,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或者借一个摩托车,加完了抽油桶里就行了,10升油飞好长时间

我们这里没管这么严厉,随便一个罐子就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咸鱼上有人改造过,内置油管什么的

没看过怎么改,也没相对的工具,凭空想象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DLE有,就是贵些,一根油管实现加油抽油,很方便。

DLE的不是贵些,是贵很多。
买一个DLE的价钱,可以买普通不锈钢的汽油桶5-6个了

网友F:
那种不锈钢的大酒壶的也可以,自己配个100左右的油泵,效率也不错,唯一不足就是往回抽油麻烦一些。DLE的还是相当的方便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看过怎么改,也没相对的工具,凭空想象有点难

咸鱼上有人专门卖这个,我这边模友买了据说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种不锈钢的大酒壶的也可以,自己配个100左右的油泵,效率也不错,唯一不足就是往回抽油麻烦一些。DLE的还 ...

已经有个电动油泵了,之前飞甲醇用的。
汽油机要参T2润滑油对吗?通常是要飞的时候才参还是先参好收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上有人专门卖这个,我这边模友买了据说不错

找到了。

不过有个问题,壶口内径只有23mm,去加油的时候加油枪好像伸不进去。难道还要带个漏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找到了。

这就是个zhadan,T插不是防打火的,说不定哪天就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就是个zhadan,T插不是防打火的,说不定哪天就炸了

所以应该用什么连接方法比较安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所以应该用什么连接方法比较安全?

这种汽油桶就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汽油桶就很不错了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用手动油泵比较安全?

网友:
哈哈,找到就好了,加油不能用这个壶,这个壶是半天飞行的量,还需要一个大一点的普通塑料壶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就是个zhadan,T插不是防打火的,说不定哪天就炸了

基本都没人用T插了。。。。估计这个图也是卖家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用手动油泵比较安全?

不仅是从安全这根角度去考虑。话说油机能飞几次,加一次油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感觉没必要。像玩涡喷的油耗大油箱也大加一次油需要一些时间,加上玩涡喷都是有钱的主,电泵那就有了用武之地。

网友:
我是用xt60插头,平时油箱是封闭的,电池插上了也不经常拨下来,所以没有什么安全隐患。

楼主(2018-12-17):
多谢大家给的意见,汽油桶已经做好了。是用酒壶自己改装的。
照片放在首页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过怎么改,也没相对的工具,凭空想象有点难

咸鱼上有改好的

楼主:
已经弄好了,闲鱼买的比较贵,也没有自己动手来得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