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futaba 72M PCM 1024接收机问题

楼主(2018-10-14):
       模友一个futaba 72mhz 1024的二次变频的接收机坏了,我检查确认是第一级高放管坏了,但是不知道这个管子的具体型号,麻烦知道的前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看着很像共基级高频放大电路,和从前9018 做的FM 收音机高放电路接近。
晶体管上有标记吗? 推荐你试试 2SC4215.

高频放大

高频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很像共基级高频放大电路,和从前9018 做的FM 收音机高放电路接近。
晶体管上有标记吗? 推荐你试试 2S ...

看得不是很清楚 好像是GV 谢谢你。我现在不确定他是三极管还是场效应管,它有两个极击穿了。开始是完全没有反应,我换的2sc3355  近距离有反应,远了就不行了。

网友A:
这里应该用的是三极管,多远就没信号了?  2SC4215   标记 QY 和 GV 很接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应该用的是三极管,多远就没信号了?  2SC4215   标记 QY 和 GV 很接近呀。

可能十多米就没有信号, 刚修完,在家里有信号,以为修好了跑出去拉距,遥控器放在在21楼  在楼下就没有反应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