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minipix问题

楼主(2018-10-14):
飞控通过sbus接到接收机,同时有个相机拍照模块接在接收机6通道,按说遥控器6通道拨杆可以拍照,但是死活没反应。  当我把飞控连接线去掉,直接给接收机5v供电却是能拍照的。。。这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A:
信号频率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频率不同

拍照模块是接在接收机上的,按说跟飞控没什么关系啊,为啥会受飞控影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拍照模块是接在接收机上的,按说跟飞控没什么关系啊,为啥会受飞控影响呢

是接收机插上了s.bus输出后,其它通道的pwm信号就中断了,pwm和s.bus两种频率的信号不可能在一个接收机上同时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接收机插上了s.bus输出后,其它通道的pwm信号就中断了,pwm和s.bus两种频率的信号不可能在一个接收机上 ...

但是tfr8sb在接sbus后各通道依然有输出的,我另外接云台控制和脚架收放都能工作

楼主:
控制模块接到飞控servo6可以拍照,就这样吧

网友:
飞控全部参数里改一下六通道直接输出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