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 14SG遥控器改无线模拟器

楼主(2018-10-14):
请教各位前辈,FUTABA 14SG遥控器,想改一个无线模拟器,请问用什么接收机连接模拟器加密狗?谢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1#detail
不知道上面这个链接的接收机是否可以使用?请前辈们帮俺看一下,谢谢哦

网友:
ppm模式就可以

网友A:
可以,我用的就是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用的就是它

兄弟,那请问14SG遥控器需要怎么设置呢?谢谢

网友B:
完全可以用的

网友(2018-11-16):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用的

请问这个线怎么焊接呢

网友B:
用漆包线飞线焊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漆包线飞线焊啊

加密狗的线和接收机的线对应的焊点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密狗的线和接收机的线对应的焊点是什么

负极接负极,5V接5V,PPM接PPM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