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G7是被封了吗?

楼主(2018-10-14):
买的七合一的那种,大家懂得
以前安装很正常,最近换了电脑重新安装总出现需要我激活的界面,怎么都激活不了,是盗版G7现在被封了吗?

楼主:
弄好了,封贴,谢谢大家~

网友:
只能在一台电脑安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好了,封贴,谢谢大家~

怎么弄的

楼主:
按道理来说每个安装序列号只能安装一个电脑(实测发现其实安装个3,,4台也没什么问题),如果安装太多系统检测到了就会要求你发邮件到官方激活。
我这次安装没有输入自己光盘的序列号,而是直接百度找的,这个序列号用的人肯定很多,所以用跟这个序列号注册的G7就必须发邮件激活。
解决方案:用安装光盘删除G7序列号,重新输入自己光盘中的序列号即可。

网友:
那这么说序列号值钱啊

网友A(2019-01-12):
引用 楼主:
按道理来说每个安装序列号只能安装一个电脑(实测发现其实安装个3,,4台也没什么问题),如果安装太多系 ...

请问楼主怎么用安装光盘删除序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怎么用安装光盘删除序列号???

具体操作我不太记得了,可以把安装程序里面的软件都多点一点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操作我不太记得了,可以把安装程序里面的软件都多点一点试试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