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M690L 拨杆电机不启动 另外起落架也不灵光 遥控器乐迪12通道,sbus模式

楼主(2018-10-14):
亚拓M690L 拨杆电机不启动 另外起落架也不灵光 遥控器乐迪12通道,sbus模式
舵机除了油门反向,其他都是正向,另外起落架也不受控制

楼主:
拨杆启动  有时能启动  有时候没反应  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 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建议你先按照以下思路排查一下:
1.检查一下飞行模式是否设置好,
飞控与遥控器的飞行模式是否一致。
2. 遥控器在地面站上是否校准了,校准是否成功,
飞控一些必要的校准等参数是否在地面站设置好。
3. 起飞前油门行程是否校准,校准步骤是否正确。

如果还是不能成功解锁,可以连接地面站看一下是否有解锁失败的故障提示。

您也可以根据下面的联系方式与我们的售后人员取得联络: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36
QQ:2850416977 2850416973

网友A: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建议您先按照以下思路排查一下:
1.检查一下飞控的飞行模式是否设置好,飞控与遥控器
的飞行模式是否设置一致。
2.油门行程是否校准过
3.看一下飞控地面站上无法解锁时的故障提示是什么
如果还有其他疑问可以通过乐迪官网的联系方式与售后人员取得联络。
http://www.radiolink.com.cn/docc/shouhou.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建议您先按照以下思路排查一下:

已经转手处理掉了 不想折腾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