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增程原理

楼主(2018-10-14):
请问大家有比较全面的增程原理的介绍链接吗?新手对433增程一点不懂,网上搜又没有比较全面的教程,一知半解。

网友:
短波绕射性好、传输距离远

网友:
1.2或是2.4G 属于微波的范围 特性是直线波 像光线一样 可以穿透大气层 直接射到太空
缺奌也就是跟光线一样 再怎么强 一挡就遮住了  不适用于视距外飞行
再有开放民用波段 又最适合的频段 就是433这一段 距离远 衰减少 又能折射电波的频段

网友A(2018-11-13):
这个带SBUS输出。也是带遥控增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带SBUS输出。也是带遥控增程的

这个搜啥能搜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搜啥能搜到?

某宝搜D03双链路电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某宝搜D03双链路电台

最大1w……能做到5km起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大1w……能做到5km起手??

5km? NO,NO NO...
给你看个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大1w……能做到5km起手??

网友(2018-12-26):
说白了就是无线电频率。工作在433.XXX的波段。在空旷地带无遮挡的情况下1W功率通联个几十KM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