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控箱会去定制铝的吗?一般定制多大

楼主(2018-10-15):
今天在坛子里搜索了一下。发现都不甚理想。
想问一下大家放遥控的。箱子会不会定制稍微大一点放置一些工具或者电池什么?比如说胶水,修车工具,电池。和遥控定制成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箱子?

另外再问一下,这种光装一把遥控就能塞满的箱子是不是不太好,不太实用,我发现绳子都没地方放。

网友A:
搜 futaba双控箱,我一直用着挺实用

网友B:
graupner自带控箱,可以坐人

网友C:
看你是主玩什么的,车的话可以直接买个大车包,控和工具之类的都能放进去。要是比较大的飞机之类的肯定要有车来拉吧,那就买大控箱,能装。要是飞F3P之类的小机就买个控包,方便携带。总之就是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自行斟酌。

网友:
淘宝有铝箱,什么样的都有,好好找找

网友D:
没有合适的 自己做一个吖  模友动手能力那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合适的 自己做一个吖  模友动手能力那么强

你好,allen li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 futaba双控箱,我一直用着挺实用

飞冲浪者有什么合适的控箱?零件多吗?双控箱够用吗?一般大家出去是飞机一捆,其他遥控电池充电器一个箱子?箱子需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是主玩什么的,车的话可以直接买个大车包,控和工具之类的都能放进去。要是比较大的飞机之类的肯定要有 ...

飞冲浪者有什么合适的控箱?零件多吗?双控箱够用吗?一般大家出去是飞机一捆,其他遥控电池充电器一个箱子?箱子需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graupner自带控箱,可以坐人

飞冲浪者有什么合适的控箱?零件多吗?双控箱够用吗?一般大家出去是飞机一捆,其他遥控电池充电器一个箱子?箱子需要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冲浪者有什么合适的控箱?零件多吗?双控箱够用吗?一般大家出去是飞机一捆,其他遥控电池充电器一个箱 ...

f的够用了

网友:
冲浪者还要啥控箱,一个控包装个控再装些胶水桨刀胶带螺丝刀就完了呀

网友:
没有,没车弄什么铝箱,带个电包都贼老沉

网友:
我用的是稍微硬一点的包,还要能防点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