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切定点上下窜动 求教

楼主(2018-10-15):
上半年入手了SAB380+pix V5   学着张老师飞控倒置,组装完成 自稳模式下  首飞成功。心里那个高兴啊。切了一下定点,飞机就开始上下窜,就是高频的上下震荡。网上搜索了大量的资料 自己不断地试飞,难道我的pix直升机路就这么断了....

说一下配置吧

遥控器默认螺距曲线,油门定速75%
飞控设置了倒置 设置了螺距曲线

各位帮看
看 那里搞得不对

网友:
直升机不敢玩

网友:
一般的直升机玩特技动作的,转速都比普通直升机高出几倍,况且你还用75%的动力飞行。建议你改低转速马达,降低转速

网友(2018-11-18):
螺距曲线恢复默认,油门定速降低些(60%看看),先试飞后再细调一下PID。

网友:
我刚开始也遇到这个问题,现在基本解决

网友(2020-04-18):
老大 刷pix,PID参数需要修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