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工品质:ScaleClub思卡仿型三档变速波箱评测【5iMX评测室】

楼主(2018-10-15):
文 图:KID

上月,思卡发布了旗下首款1/14比例卡车底盘,精致的做工加上丰富的细节,让所有看过的人都叹为观止。

对思卡模型稍有了解的人其实都可以看出,这款底盘的大部分都是来自思卡曾经发布过的零件。其中,轮边减速驱动桥也是5iMX评测室之前评测过的产品。

不一样的车桥打造不一样的重卡!思卡轮边减速驱动桥开箱与路试【5iMX评测室】
http://www.5imx.com/portal.php?mod=view&aid=1797

那么本期5iMX评测室,就让我们看看这款底盘的仿型三档变速波箱到底怎么样,与之前轮边减速驱动桥搭配又会有怎样的效果?

开箱部分

在包装上显得朴素而又直接,内部则是由海绵球填充,对波箱的保护相当到位。

波箱全套配置主要包括波箱主体、2.0mm外六角螺丝刀、安装垫块和说明书。

在波箱脆弱的风扇还有海绵套,加上外面你的海绵球,对波箱的保护可以说是相当到位。

波箱各处结构之间的连接方式采用了仿真外六角螺丝固定,让波箱整体外形的仿真效果更好。

对于没有外六角螺丝刀的小伙伴,思卡还非常贴心的赠送了一把2.0mm的外六角螺丝刀,以后拆装、 维护波箱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没有合适的工具了。

换挡与变速的9种组合

思卡这款波箱拥有三种组合形式,直接以A款形式出厂,即最大减速比同时具备前后输出的动力传输方式,不同的组合形式也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减速比。

这样做可以让用户一次性获得三种不同减速比的波箱,能够通过不同的搭配形式满足各种动力输出需求。

三档变速的设定让这款波箱拥有了更强大的适应性,配合三种不同的波箱组合,最终实现9种不同的减速比。

打开波箱的齿轮箱可以发现,思卡波箱的制作还是非常精致。波箱所有的齿轮都是采用现代汽车工业中最常用的斜齿传动,这样做的好处是使齿轮之间的啮合性好、传动平稳、噪音小、能够提供更大的承载能力、寿命也更长。

除了齿轮以外,波箱内部的各个运动部件做工也非常精密,换挡、啮合都非常顺滑,而且传动部件之间的间隙也几乎感觉不到。目前能够达到这种制作精度的换挡波箱,在模型领域可以说是凤毛菱角了。

三款波箱组合方式

A款

B款

C款

安装与使用

思卡仿型三档变速波箱标配思卡35T 540有刷电机,拆掉箭头所指的三个螺丝就可以对电机进行更换和维护。

电机安装位置长度约60mm,能够支持最大550尺寸的电机。

在测试的时候,本来计划更换好盈AXE动力套装,但是首次安装的时候还是出现了问题。

由于发动机有一个仿型的外壳,AXE电机的电线会与之产生干涉。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只能将电机旋转一定角度,让电线从“发动机”上盖侧面的缝隙中通过。虽然有点挤,不过最后还是将电机安装到位了。

至于这套波箱的用法,其实并不仅仅局限于1/14比例的卡车上,攀爬车、越野车、跑车甚至坦克其实都可以使用。只是最终的完成效果会因人而异,装车之后的使用效果也因为不同车辆地盘和传动结构的不同而出现差异。总之,装上这款变速箱之后,它能实现你所想要达到的目的才是最重要的。

通过简单的改装就可以将这款波箱毫发无损的安装在路虎卫士D90的底盘上。

不过这次装车实测我们还是以之前那台1/14比例的斯堪尼亚拖头为例,配合之前的轮边减速驱动桥,看看它的实际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

田宫这款斯堪尼亚在装车的时候需要将设备板和避震阻尼器拆掉,后面带尿素罐的横梁也要一起拆掉,才能够有足够的空间放下这台“发动机”。

再装回设备板的时候发现设备板的两个柱子刚好挡在了发动机两侧,只能割掉。实际上设备板即使少了这两个柱子也不用担心强度的问题,毕竟板子厚度还是够,上面的设备也比较轻。

确定了发动机的安装位置之后就可以在大梁上打孔固定了。波箱原装固定螺丝为M2,用电钻打1.7mm左右的孔即可,如果有丝锥的小伙伴可以先用丝锥攻丝,没有的话直接用M2的螺丝也可以攻丝。
(PS:田宫大梁为1.5mm铝合金板一次,多次实测用普通螺丝也能够顺利攻丝。)

“发动机”装好之后连接传动轴,基本上传动部分就大功告成了。

至于风扇,由于是四根杜邦线的设定,其中两根是正负极、一根信号线、一根地线。

最简单的接法是直接插正负极两根线(黑为负极、黄为正极),在接收机取电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当然你也可以与电机的信号线并联,让风扇与发动机联动,或者接上温度传感器或者其他设备实现更智能的降温功能。

安装完成之后基本上就可以出门试车了。

初测体验

思卡仿型三档变速波箱的特点,除了具备仿真发动机外形以外,运行噪音低也是非常不错的亮点,这得益于内部精密的斜齿设计以及合理的减速比设定。即使是采用普通有刷马达,运行时所发出的噪音也比普通直齿波箱小很多。除了噪音小以外,这款波箱的换挡顺滑程度也有点出乎意料。以往的换挡波箱在完成换挡的时候都会出现卡顿,而这款波箱几乎感觉不到,如果不是转速和换挡杆位置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甚至都感觉不到已经完成了换挡。而当这款波箱搭配上了之前评测的那款轮边减速驱动桥之后,无论是动力还是速度都表现的非常不错。如果想要更快一点,还可以选择减速比更小的C款试试。

网友:
很精美的模型,大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