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了

楼主(2018-10-15):
今天炸机了,飞到100米不到的地方,图传有,然后直接掉下来了,事后从运动相机里听到炸机的时候飞控滴滴滴滴短促响了4声然后螺旋桨停转掉了下来,掉下来一直慢响,好像是没信号了。
问题是我昨天在另一个地方飞了几百米都是好的

楼主:
我设置的失控保护是直接锁定

楼主:
接收机x4rsb

楼主:
天线他家的

网友A:
直接锁定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锁定是什么意思

就是5通道向下解锁,失控了直接通道复位锁定

网友B:
那是飞控重启的声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飞控重启的声音啊

为啥会重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啥会重启

看一下你的日志

网友C:
飞控电源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电源接触不好!

我是AIO飞控,电源线也没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你的日志

嗯嗯,一会我连下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飞控重启的声音啊

我觉得是失控了触发了失控保护

网友D:
失控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失控了呀

不知道为啥失控,昨天还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扰吧

有一个信号塔,我有同学还绕着飞过。。。
问题是天地飞飞板机就没事,不都是2.4G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玄学

这个解释完美

网友F:
ipex插头,大的是1代,小的是4代,你买对的话就没事。失控保护从来就没设置过。原因还是要你自己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F:
ipex插头,大的是1代,小的是4代,你买对的话就没事。失控保护从来就没设置过。原因还是要你自己查找。

我的是4代,对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是4代,对的

检查接收机部分,有时候翻滚和降落的震动会把接收机的插头震松导致接触不良,天线插头检查是否容易松动,而飞手容易忘记检查这些(除非机子很稳定)我就这样翻滚然后失控炸了一次。这也是我估计出来的问题,因为检查不出别的原因!反正之后就再没失控了。估计也跟玄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查接收机部分,有时候翻滚和降落的震动会把接收机的插头震松导致接触不良,天线插头检查是否容易松动, ...

我的插口上涂了黄胶,昨天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开启了测距模式,大概距离有1.5km,可能有干扰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失控了触发了失控保护

失控保护不会有电机报警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控保护不会有电机报警的声音

我地面测试飞机接电解锁开电机然后关控,就是响四声然后慢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地面测试飞机接电解锁开电机然后关控,就是响四声然后慢响

好奇怪啊,那就是失控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地面测试飞机接电解锁开电机然后关控,就是响四声然后慢响

电调一直慢响,那是飞控不输出电调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一直慢响,那是飞控不输出电调信号

不是事飞控上的bb响慢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事飞控上的bb响慢响

那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事飞控上的bb响慢响

还有,关了控也会响的,失控后,没遥控器信号了,就会叫,怕你炸鸡后找不到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电池没电了

大哥,我慢电然后炸的,起飞十几秒

网友G:
x4rsb+futaba t8    100米飞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x4rsb+futaba t8    100米飞丢过

这个真的玄学,看外国评测,这个接收机挺好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插口上涂了黄胶,昨天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开启了测距模式,大概距离有1.5km,可能有干扰吧

居然还能测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居然还能测距。。。

都有这功能,好点的控

网友:
估计飞控宕机了,自动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