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电池的事,3S电池电压差不一致有问题吗

楼主(2018-10-15):
        2018年9月1日买了一块格式电池3s 2200 20c,当时刚开始的时候就注意到三个电芯有一个电压和另外两个差的比较多,用了几次后正常就没再管,现在又出现这种情况,充满后一片4.2V,另外两片4V左右。充放了几次依旧。去飞行,担心过放也不敢飞太久,下来后电压差依然存在。  b6充。
        咨询卖家说让发去厂家。本地有个合作快递中通,经常发,快递费也便宜,没多想,发走了。今天打电话给我说件被扣了,还罚款500,不能发电池。另外问了几个快递都说不能发电池。奇怪了为什么淘宝上卖家可以发呢,我买的几个电池,卖家有发中通,圆通,申通,百世都收到过,怎么到我这里就不能发了

        说重点,我这电池问题严重吗,需要发巨资走顺丰去厂家吗,来回快递费估计都3,40块,电池买买100块。

网友:
多做几次小电流充放电试试,或换个充电器试试,如不能恢复一致性(正常情况下也有0.03V左右的压差),那就是电池组的内阻或容量有问题,问题不严重的话主要是影响续航时间,锂电池最忌的是过放电,损坏是不可逆的

网友A:
充电器有个1S充电的功能,干嘛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有个1S充电的功能,干嘛不试试

3S电池,请教怎么1S充?

网友:
平衡口,接相邻两根线不就是1S么。不平衡就一个一个充到平衡,然后再找不平衡的原因。

网友B:
B6可以扔了,长期玩下去至少得装备一个a6或a9,充电速度快,平衡性好,对电池也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6可以扔了,长期玩下去至少得装备一个a6或a9,充电速度快,平衡性好,对电池也有好处。

心里长草,下单A9了。
刚入模选的二手B6,因为不确定自己能否玩下去,现在快半年了,基本可以确定作为一个长期爱好了,趁着这次电池不平衡事件买个A9算了
现在考虑B6是否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