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一直扫齿很烦!

楼主(2018-10-15):
500x,飞了100起落,其中两次技术升级炸鸡

其余四次均是扫齿,别跟我说救机啊,疯狂旋转救毛啊

有什么办法避免
真的没办法了,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

这辈子也不想入轴传机了。

回大家话:空着自悬 落地发现尾齿双双扫了,但是尾轴伤害貌似更大。

网友:
不能调齿间隙么?

能调的话尽量调小,小到只有一张A4纸的厚度,不能调就没办法了,只能自求多福了。

抱歉,没搞懂,你说的是伞齿扫齿啊?亚拓的黑齿貌似比以前的白齿间隙调大了,但是材质更硬了,个人感觉是比较容易扫齿的,视情况常换吧。

如果能换皮带可能会好一些,不过皮带磨损大,也要定期换,也麻烦

网友:
记得看过高手视频,no尾马上熄火降落,熄火可以做到基本不自旋。不过突发情况难度也比较高。

网友:
我刚好有个小罗的550

网友A:
才想买亚拓飞机,扫齿新闻又来了。。。怎么办?我有亚拓的螺丝刀呀,买不买?

网友:
看了一眼标题和楼主的描述,最后也没说 哪扫了。
楼主轴传调不明白换皮带就行了。

网友:
伞齿扫了 转速高一点试试

网友:
齿轮间隙搞小一些,感觉不会轻易扫齿的。

网友:
我也感觉亚拓周传齿轮模数有点小  要像鼓浪5.5那样的大模数齿轮就好了

网友:
你搜索一下会发现500x皮传也有几起飞断皮带的案例,50多起落,我也犹豫要不要买500x呢,心慌

网友B:
飞皮带机,皮带断!
飞轴传机,扫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皮带机,皮带断!
飞轴传机,扫齿轮!

皮带断机会远少于轴传!
我也是皮带过来之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想买亚拓飞机,扫齿新闻又来了。。。怎么办?我有亚拓的螺丝刀呀,买不买?

你不就是要噪音大么,没事,电机齿和大齿盘依然是直连的

网友:
亚拓轴传:小齿,对转齿,前2个伞齿,传动轴,后2个伞齿,一共7个环节。
皮传直驱:前后皮带轮,皮带,才3个环节。
有方便好飞的为什么不飞呢?520,试试看呗!

网友:
是在什么情况下扫的齿啊?什么转速?切idle的时候扫的吗?还是超转的时候

网友:
轴传飞机的确问题很多,我也经常遇到

网友C:
锥齿轮的间隙,用垫片垫到几乎没有间隙才行,不然很容易扫齿的。
宁可垫了垫片不顺畅,也比扫齿好。
我的500PRO就把锥齿轮的间隙都垫到没有了。

网友:
间隙大了很容易扫齿。轴传机对精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
如果四次都是扫尾齿,请检查尾波箱,比如轴承和尾旋翼控制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锥齿轮的间隙,用垫片垫到几乎没有间隙才行,不然很容易扫齿的。
宁可垫了垫片不顺畅,也比扫齿好。
我的 ...

不顺畅的话尾巴不会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顺畅的话尾巴不会抖吗

变距机构顺畅就可以了,锥齿轮是传动机构,调到没有间隙,一开始可能有微量不顺畅,磨合几次就顺畅了。

网友E:
一般都是扫前伞齿的,你这个扫后面要检查尾波箱里的伞齿轴承是不是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扫前伞齿的,你这个扫后面要检查尾波箱里的伞齿轴承是不是有问题了。

请问怎么检查?怎么才算出了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检查?怎么才算出了问题?

用手转伞齿,不应有卡涩,还有检查伞齿轴向移动的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手转伞齿,不应有卡涩,还有检查伞齿轴向移动的间隙

好,谢谢哈

网友:
这是宇宙第一的质量问题,跟轴传皮传没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
我的7075  450不容易扫,一般前传波箱齿容易扫,设计缺陷。发图看看,然后再说,如果不是设计安装问题,应该没那么容易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