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结果:迷你版CC3D无法刷inav固件

楼主(2018-10-15):
通过几个昼夜的折腾,基本判断如下:“迷你版CC3D飞控”无法成功刷写inav固件(标准版CC3D可无视)。原本想“废物利用”,把迷你版CC3D用在60厘米的小飞翼上求个自稳,按照论坛标准教程用USB-TTL线短接板载BL触点,可以成功把1.73版inav固件刷进迷你版CC3D,刷写完成后,一连接电脑,死活没有驱动,用尽各种办法,迷你版CC3D在XP  WIN7 32位  WIN7 64位  WIN10三套操作系统里,都始终被认成“UNKNOWN DEVICE”,最后无奈放弃。不知手上有“迷你版CC3D”的摩友是否有同样经历?

网友A:
我的mini版cc3d也是刷inav固件没反应,找不到原因

网友B:
标准版的表示刷好后手动飞可以,一打自稳模式直接旋转炸鸡,把我迷你天行者翅膀和尾巴炸断了~~~还是不要省了,直接买个F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版的表示刷好后手动飞可以,一打自稳模式直接旋转炸鸡,把我迷你天行者翅膀和尾巴炸断了~~~还是不要省 ...

目前固定翼飞翼用F4哪款比较王道?

网友:
f4v3,现在才8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mini版cc3d也是刷inav固件没反应,找不到原因

电脑设备管理器里,是显示带惊叹号的“UNKNOWN DEVICE”吗?

网友B:
我刷标准版的时候也有过无法识别,但是我忘记具体是装哪个驱动搞好的,网上找了一圈帖子,最后才弄好了。建议你搜搜应该能解决不识别的问题。要不就吧原始程序驱动全装一遍。 我在我U盘CC3D相关文件夹找到这个驱动,我想能留下来说明可能就是这个驱动对应的CC3D吧。你可以网上下载试试,因为我很久以前刷的 不是很确定了。PS:折腾是可以的。但是真的不建议CC3D刷inav了,这玩意我USB调试时候经常反应迟钝甚至偶尔会卡死重启,估计这也是我最后平衡模式炸鸡的原因吧~~~cc3d原固件也是可以玩固定翼的,就是没返航 ,近距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刷标准版的时候也有过无法识别,但是我忘记具体是装哪个驱动搞好的,网上找了一圈帖子,最后才弄好了。建 ...

谢谢,可以发一份给我吗?694107946@qq.com

网友(2019-01-11):
引用 网友B:
标准版的表示刷好后手动飞可以,一打自稳模式直接旋转炸鸡,把我迷你天行者翅膀和尾巴炸断了~~~还是不要省 ...

我也打算装mini天行者,被你说的不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可以发一份给我吗?694107946@qq.com

这个驱动我给你一份,你有兴趣可以再试一下
https://pan.baidu.com/s/1-jOCeq2oad3UhAB-42Ii2g

网友(2021-05-04):
用编程器刷了OK,使用OK,有GPS,能返航,可惜,只能刷到1.7.3

网友:
CC3D 標準版 確實可以 刷 INAV 1.7.3 (地面軟件 1.9.3) BF2.4  我刷過 刷到不想刷
INAV 加上 電子羅盤   HCL533 開頭 氣壓計 BMP280 確實可以返航
BF 也刷過 玩過
現在 我是用 F3 + BLS電變 為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