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请问各位前辈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8-10-15):
我把这个老款天7的遥控器拆开了,用三档开关接原来的第一通道(油门)后,用监视器看的其通道量会一直变化,而且还会影响第二和第三通道,这是因为短路吗?

楼主:
我是电路小白   请前辈们教一下我   谢谢了

网友A:
通常现在单片机的遥控器,是通过电位器中点电压来采集操纵杆位置,电压一般是0--3.3之间,如果你想用三挡开关(单刀三掷四个脚),应该这样:两个2.7k电阻串联,连接点接白线同时连到开关公共端,红线黑线分别接电阻另外两端同时接到开关的两个边上触点,开关中间触点(不是公共触点)悬空。这样,你开关三挡就实现正 停 倒三个状态

网友B:
3通道滑动电阻来进行定位,你直接用三段开关不行的,自己2头加电阻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现在单片机的遥控器,是通过电位器中点电压来采集操纵杆位置,电压一般是0--3.3之间,如果你想用三挡开 ...

能加个qq 吗  老哥   有一些焊接的问题想要请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3通道滑动电阻来进行定位,你直接用三段开关不行的,自己2头加电阻才行

直接在三挡开关上加电阻就可以了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在三挡开关上加电阻就可以了么

naza飞控自稳,GPS模式  油门的pwm1500 为定高 高于1500就上升,低于就下降。pwm的值一般是在1050-1950左右,油门pwm值离1500越大,上升下降就越快。按照你的需求,建议你先找个合适的上下降速率。至于多少阻值的电阻 你可以自己用万用表打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飞控自稳,GPS模式  油门的pwm1500 为定高 高于1500就上升,低于就下降。pwm的值一般是在1050-1950左 ...

我刚才测的油门电位器的阻值变化范围是500欧~5000欧,而我手里的三档开关电性参数是120VAC,6A       这样我应该加多少的电阻合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加个qq 吗  老哥   有一些焊接的问题想要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