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Manth V2 新手装机帖

楼主(2018-10-15):
今天给大家带来manth v2的装机
材料:3mm & 2mm depron板材 铣削处理配置:电机:2204 1850kv
          舵机:6g 塑胶齿
          电调:15A微型电调
          电池:2s300mah lipo
          螺旋桨:8.5X4.3碳桨
拿到包裹,比较厚的纸盒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配套的401胶水和碳纤维配件。舵角,电机座都是碳纤维材质,还多余带了一个玻纤的电机座备用。

然后打开包装塑料袋,两层8mm厚的kt板夹着中间空机套材,所以不用担心d板套材被压坏,打开一层kt板,能看到颜色鲜艳的机身板材,很不错。

最后用401胶水和单独买的uhu胶水还有一瓶粘稠502(d板胶水)在边角料上试验一下:401胶水在断层面有轻微腐蚀,uhu没有腐蚀不过干的很慢,d板胶水几乎没有腐蚀而且粘接速度很快。

                                                                    机身安装
1. 用刀子裁下飞机主翼,断点凸起用高目数砂纸轻轻打磨即可。拿出0.3x3mm的碳片,在主翼前缘和后墙处贴牢,使用uhu粘接,用纸胶带略微固定后等待胶水完全固化。

2. 切割副翼舵面的斜角。我这里利用玻璃板自带的45度斜角来切割,顺带切割了方向舵和升降舵的舵面斜角。(这里需要注意:1.如果不相信自己的手,可以用尺子来做限位然后进行切割。2.最好用新的刀片,这样切出来的斜角漂亮整齐。)

3. 胶水固化后,撕掉纸胶带,拿出机身,用钢尺比对好机身中间的限位孔,以免上下机身安装产生扭曲,然后用d板胶水进行粘接,等待胶水固化。

4. 安装碳杆支撑。将主翼支撑板安装到相应孔尾上,用三角尺卡住角度使支撑板与主翼完全垂直,用d板胶水粘接。然后用同样的方法安装下侧机身,尽量让下侧机身与主机身垂直。(因为下侧机身比较长,所以这里我用了固化速度比较慢的uhu胶水)

5. 将支撑点圆片粘接到相应位置。机身上预留有小孔,与支撑点圆片的小孔对应即可,不用担心会安装错误。

6. 拿出已经裁好的四根1.5mm碳杆,将其搭在主翼上,一头插入预留小孔中,另一头插入下侧机身预留小孔中,中间支撑板用砂纸打磨出槽使碳杆刚好放入,两头各滴一小滴uhu胶水(一小滴足矣)。两边主翼支撑方法一样,一定观察好下侧机身是否垂直主机身,用三角尺卡住角度,使下侧机身保持垂直。

7. 取出1mm的碳杆,根据长度裁剪好,插入预留孔位,同样一小滴uhu胶水(碳杆长度事先比对好,务必裁剪准确避免浪费),支撑搭到尾巴,粘接好以后,我们机身部分的支撑告一段落。

8. 拿出最粗的两根碳杆,他是我们的起落架碳杆,也属于支撑之一,交叉固定粘接好。(千万注意!全程务必时刻观察比对是否垂直,下次机身装好以后从机头看过去应该是直直的一条线,用三角尺做辅助,有限位板的模友可以用限位板,更方便)。然后用电池类的一些重物压住飞机各部位,让其完全水平,保证后期飞行精度。压一晚上就差不多了。

9. 拿出副翼,比对预留孔长度,裁剪合适的1mm碳杆,按照图上的方法粘接好,粘接方法同上。用重物将副翼压平,等待胶水固化。(两边副翼支撑粘接方法一样)等待胶水固化的时间可以做一下机头的支撑,4根1mm碳杆就能搞定,保持下侧机身垂直,笔直一条线的

10.安装机轮,注意安装方向,用砂纸打磨一下起落架碳杆末端,然后滴上401胶水,插入机轮塑料配件。然后用砂纸轻微打磨塑料片,涂抹d板胶水,粘上装饰轮罩,注意左右对称。

11. 安装尾起落架碳片。裁剪一小截0.2x3mm碳片,用神器胶水贴在尾巴突出部分,超出d板约3cm,作为尾起落架(否则d板直接在地面摩擦损伤太大,而且碳片有弹性可以做缓冲,保护机身),然后用三段3m胶带再一次固定住尾起落架碳片。

有了起落架后的飞机可以站起来了!

11. 粘接副翼舵面。这里我用了10mm宽的透明胶带纸作为副翼铰链,配合uhu胶水,让胶带更牢固。拿出副翼舵角,轻微打磨粘接处放着备用。

                         电子设备的安装
电装先亮相

1. 拿出两颗舵机,通电回中,准备安装副翼舵机。我这里用了f3p专用球头,虚位更小更精准,原机配的是z头,这里根据个人需求来。

2. 安装好舵机,控制好拉杆长度和球头位置,让拉杆处于几乎水平位置,用401胶水固定拉杆和球头,用uhu胶水固定舵机和碳纤维舵角。(这个角度看起来很漂亮!)全部粘接完成后拧上摇臂螺丝。

3. 安装平尾舵角和加强碳片,用uhu粘接,注意一定要把平尾粘平。这里我用了kt板切了一条缝,然后把平尾压在kt板上固定好,等胶水固化,这样装下来的平尾肯定是平整的。

然后在机身上插入方向舵舵机,首先通电归中,然后插入舵机槽中,用uhu胶水固定,安装好加长摇臂。

4. 拿出事先贴好碳片的上侧机身,在连接处涂抹uhu胶水,然后插入机身限位,用直角卡住垂直角度,确保上侧机身完全垂直。

5. 安装升降舵舵机,舵机归中,插入舵机槽,uhu胶水固定,安装好加长摇臂。
6. 安装升降舵,方向舵拉线,我用的是大马力0.2号鱼线,这种鱼线具有重量轻,强度高的特性。将鱼线穿过加长摇臂小孔,打结固定,用401胶水涂抹一下,然后向后拉,另一头穿过舵角小孔(我这里将舵机通电然后安装拉线,这样能保证安装的拉线松进度),确保松进度后固定拉线用401胶水涂抹。拉线不能过紧,太紧了舵机一直受力影响舵机寿命,也不能太松,太松虚位太大,影响飞行精度。

7. 安装电机。因为碳纤电机座没有开孔,最后牺牲重量用了玻纤电机座,用轻量化螺丝固定电机,然后用uhu胶水将电机座固定在机头处,用uhu加透明胶带固定电机座。

8. 整理线材。

整理结束就可以试飞了。

上一些后期飞行骚图

网友A:
用的什么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接收机?

tfr6接收机,副厂

楼主:
此机粗装没有扣重量,大佬勿喷

网友B:
敢问空机多重

网友C:
很棒,但感觉没10年前的机子极致,那时舵机电调线都改漆包线。

网友D:
赵总大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棒,但感觉没10年前的机子极致,那时舵机电调线都改漆包线。

没,其实应该改的,这个3d机还准备在室外飞,所以就没折腾,如果装航线机的话就要死扣重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空机多重

目测50左右吧,没有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赵总大气

黎总夸奖了

网友E:
D板飞机现在都用球头拉?很高级。

网友F:
装的很仔细,应该是好看又好飞的一款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D板飞机现在都用球头拉?很高级。

球头虚位更小,原配的是双z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的很仔细,应该是好看又好飞的一款机

对,动作很灵敏,只是我没有扣重量,如果扣一扣重量会更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手艺!

九锅过奖了,新手装机嘛,没有使劲扣重量

网友H:
哇,大师装的鸡鸡就是不一样,漂亮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哇,大师装的鸡鸡就是不一样,漂亮漂亮

大哥求不黑……

网友I:
这个是哪家出品的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哪家出品的啊?谢谢

manth v2只有一家店有卖,这里不发出来了,避免广告嫌疑,可以去某宝看,输入关键字manth就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anth v2只有一家店有卖,这里不发出来了,避免广告嫌疑,可以去某宝看,输入关键字manth就有了

果然我看这个风格猜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测50左右吧,没有称

不好意思,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不带电池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不带电池的重量

秤今天才到货,明天回去秤,秤完了告诉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不带电池的重量

回去秤完了告诉您

网友J:
装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装得很好。

网友K:
飞机略有瑕疵,壕赵这刀工不像新手,装机布线都是老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飞机略有瑕疵,壕赵这刀工不像新手,装机布线都是老司机

你居然看出来有瑕疵哪里有瑕疵,真是新手,没减重

网友L:
这个新手不够新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新手不够新

够了够了,哈哈

网友(2019-01-29):
好飞机,小兄弟手艺不错!

网友M(2019-03-27):
装机很仔细,用心。看你的飞机和飞行,不是新手。
请问你的f3p专用球头哪里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