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翔2858电机换轴承

楼主(2018-10-15):
用手扭电机轴 沙沙的声音、貌似轴承坏了!
貌似只有尾部有三个小螺丝  拆下后还是拆不开!不敢暴力怕拆坏,谁知道咋拆?
另外 这电机我头尾轴承滴了两滴车用机油   放了一天 用手扭轴转不动了咋回事?

网友A:
我拆过这样的电机,螺丝拆完就可以撬开盖子了。

网友:
换吧 不换就得废了

网友B:
加热尾盖一圈 然后敲马达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过这样的电机,螺丝拆完就可以撬开盖子了。

怎么撬?盖没缝隙,刀都插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尾盖一圈 然后敲马达轴

想到这法,但不敢!转子也是套在轴上的,怕敲位移了 就废了

网友C:
机油只能泡,没看到前端,如果前端有螺丝,先拆下,然后装在电机架或能固定前盖的东西,风筒加热扭出前盖,再顶后盖,或者也不用拆后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油只能泡,没看到前端,如果前端有螺丝,先拆下,然后装在电机架或能固定前盖的东西,风筒加热扭出前盖, ...

只有后面有螺丝 加热是为什么?电机不是怕热消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油只能泡,没看到前端,如果前端有螺丝,先拆下,然后装在电机架或能固定前盖的东西,风筒加热扭出前盖, ...

加热是应为有胶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有后面有螺丝 加热是为什么?电机不是怕热消磁吗?

没叫你烧呀。。。。一般要烧到120度以上才会退磁。拆了钉不松那就有胶水,加热可以软化胶水。

网友:
我用的是很薄的一字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叫你烧呀。。。。一般要烧到120度以上才会退磁。拆了钉不松那就有胶水,加热可以软化胶水。

已拆下了,确实有胶

网友C:
这个电机转子多大多长?

网友B:
同楼上 拆完发下尺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楼上 拆完发下尺寸

电机好不好看转子也能看出大概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转子多大多长?

心事这个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楼上 拆完发下尺寸

2858尺寸不是统一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相当于1530的了,不错呀!

楼主:
1535+ 吸力太大对不准... 这个不是统一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1535+ 吸力太大对不准... 这个不是统一的?

一些3650转子才13而已。皮厚

网友B:
28系列一般直径是13.5 我有颗杂牌四极2850 转子直径13.5 长30 你这速翔的28系列都是二极的 曾经还有款2868的

至于那些房车用的3650有感电机 都是380级的二极转子 被普通无感3650完爆(直径一般是19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系列一般直径是13.5 我有颗杂牌四极2850 转子直径13.5 长30 你这速翔的28系列都是二极的 曾经还有款2868 ...

速翔倒闭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8系列一般直径是13.5 我有颗杂牌四极2850 转子直径13.5 长30 你这速翔的28系列都是二极的 曾经还有款2868 ...

28有什么便宜好用的四极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8有什么便宜好用的四极吗?

宝文286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宝文2860

华腾的4074我亲拆转子18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腾的4074我亲拆转子18大。

40的我没用过 36的一般是18.5 19mm 磁钢长度是48

网友:
引用 网友C:
28有什么便宜好用的四极吗?

28的我用的不多 用过的四极的 龙卷风2860(橙色黑镂空盖 中上 够暴力) 海德拉2874(我感觉是很垃圾) 杂牌蓝皮银盖2850(中等吧 主要发热挺大 不过转速可以)  我现在都用外转 群汐2827 后来又出了个3027 跑1.2KG左右的船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