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通过pixhawk的GPS坐标是如何定位找机的呢

楼主(2018-10-15):
pixhawk飞控,apm固件,M8NGPS,通过miniosd显示出的坐标是怎样找机呢,百度地图的坐标系和这个不一样,万一丢机了,该如何查找?

网友:
奥维地图帮到你

楼主:
嗯,还真的可以哦,谢谢谢谢,这下找机不用愁啦,找了几个地图坐标系和pix的坐标系都不一样,这个已经算相当接近了

网友A:
gps的是wgs 84坐标系,国内用的都是GCJ 02坐标系
下载水经注地图,把gps的坐标输进去,设定是wgs 84坐标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的是wgs 84坐标系,国内用的都是GCJ 02坐标系
下载水经注地图,把gps的坐标输进去,设定是wgs 84坐标系 ...

好的,谢谢啊,这个也试试,很多地图通过gps坐标查找位置都是要付费的

网友(2018-12-15):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