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谷歌浏览器加载不了CF调参软件?

楼主(2018-10-15):
电脑重装后,重新下载了谷歌浏览器和CF调参软件,但就是加载不成功,什么问题?

网友A:
我的能加载上,有可能与浏览器版本及现行谷哥关于加载插件策略有关,不过现在流行安装版的,可以到官网下载一个WIN32字样的安装就行了
https://github.com/cleanflight/cleanflight-configurator/releas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能加载上,有可能与浏览器版本及现行谷哥关于加载插件策略有关,不过现在流行安装版的,可以到官网下载 ...

已经下了安装版,无耐我的windows 8.1系统死活也装不了驱动,换用驱动精灵也是安装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能加载上,有可能与浏览器版本及现行谷哥关于加载插件策略有关,不过现在流行安装版的,可以到官网下载 ...

以前可以装驱动,也是win8.1系统。晕!

网友:
这个不懂,win10现在用安装版的bf,不过买了个小机子要用之前的老bf调参,昨天加到浏览器里面去了,没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只能安装安装版了,加载版只支持2.1.0版的。

网友:
谷歌早就不支持扩展程序加载BF了,现在大家都用安装版的bf 10.4.0中文版,

楼主:
玩直升机多,而且一般设置好能飞了也不关注其更新固件,所以才会时不时脱节,要不是电脑坏了还不知道更新了这么多次。

网友(2018-11-14):
我也是一直安装不起,后来到官网下了一个EXE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