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前辈,如何分别CF和BF飞控?

楼主(2018-10-16):
如题,感谢给为前辈的耐心解释。谢谢

网友:
我理解的:cf和bf就是软件,飞控外观看不出来。不过可以用cf或者bf的地面站看出来

网友:
应该是飞控一样用cf和bf刷了不同的固件

网友A:
不同的固件,cleanflight 和 betaflight,开始naza32用stm32模仿了avr的好像mwc什么的飞控,后来cf宣称更好的组织了代码,然后bf fork了cf,代码组织更好,最后cf好像同步了bf不再自己更新了,从这个历史看来应该是后面的要优秀点,硬件是向下兼容的。

网友:
楼上都是正解,硬件一样的,刷的固件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固件,cleanflight 和 betaflight,开始naza32用stm32模仿了avr的好像mwc什么的飞控,后来cf宣称更好 ...

您的意思是用cleanflight 软件刷飞控固件就是CF,用betaflight 软件刷飞控固件就是BF对吧?

网友:
基本都是刷bf了,cf很少见有玩家用,bf刷351固件,默认pid随便飞得很舒服了

网友:
飞控是以F3 F4区分,CF和BF是固件而不是飞控

网友:
飛控都是 STM32F 1 F3 F4 IC做出來 那是硬件
CF BF INAV 那是 燒入韌體  燒入固件 BIN HEX 檔案

最後你電腦 安裝 軟件 CF BC INAV 地面軟件

我目前都是 自己 DIY  F1  然後在LINUX 編譯 固件 選 BC CF INAV 支援的 感測器
F1 就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