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怎么焊接舵机线路板

楼主(2018-10-16):
银燕舵机,换齿轮时不小心把电位器的线搞断了,不知道另一个焊点在哪

网友:
根据新痕迹找啦

网友:
再拆一个呗

网友A:
然后手残。。还是那个位置线断。。

网友:
再拆一个,把壳取下来立马拍照,对照焊线

网友B:
我记得是电机线对调,电位器线对调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不清楚,拍照拍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手残。。还是那个位置线断。。

对,我担心手残又搞坏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是电机线对调,电位器线对调就可以了

我好像找到焊点了,看到一处接口有点锡

网友:
拆一个对着干就行了赛

网友:
自己焊接小心上天宕机

网友:
再拆一个没毛病

网友C(2019-02-02):
先把舵机接电,然后把断的线头在焊点上挨个试试,直到舵机有正常声音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舵机接电,然后把断的线头在焊点上挨个试试,直到舵机有正常声音为止

谢了,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