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mit船尾怎么收口

楼主(2018-10-16):
第一次做船,这个船尾怎么收?谢谢各位了

网友:
可以依据图纸用椴木、榉木、等木纹细腻的木头做出后可以用n种方法固定后即可!

网友:
锯个大小一般的木块粘上去   挫刀挫

网友:
只能去切一块大小差不多的木板了,后期原子灰打磨

网友:
一整块木头修好

网友:
套材还是使用3D件吧

网友:
感觉船尾还少一块板,你再找找材料。。。

网友:
木条水泡湿后自己围一个

网友(2022-06-27):
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