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L为什么倾斜盘自己向前方倾斜

楼主(2018-10-16):
450直升机,K8陀螺仪倾斜盘自己向前倾斜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修正反了,或者十字盘没调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正反了,或者十字盘没调平

我试飞了一下,飞起来正常,啥原因,有时候正常

网友B:
同时摇一下副翼升降 螺距 两个摇杆都摇几圈 回中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时摇一下副翼升降 螺距 两个摇杆都摇几圈 回中 就好了

嘻嘻嘻谢谢

网友:
给飞机上电后别着急动飞机,等自检完成之后再动飞机,应该可以了吧,需要完成自检的,不知道你的飞机是不是这个毛病。

网友C:
要确保遥控器trim微调都是0,另外如果遥控器垃圾也会这样,可能遥控器的dead point太小,还有就是k8质量都比较垃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确保遥控器trim微调都是0,另外如果遥控器垃圾也会这样,可能遥控器的dead point太小,还有就是k8质量都 ...

现在k8质量好太多了。。。当年第一批会侧翻不知道你试过没 后来的k8我再也没出现过类似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k8质量好太多了。。。当年第一批会侧翻不知道你试过没 后来的k8我再也没出现过类似问题

我觉得k8比金脑的质量都要好,陀螺仪其实贵主要贵在软件开发成本,本来这玩意就销量低,没法摊平开发成本,但是k8直接山寨了,省了最大头,剩下的硬件成本没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