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inav配什么gps合适

楼主(2018-10-16):
想飞固定翼,配m8n是不是太大太重了,套餐里五十几块钱的那个gps不带磁罗盘
<

网友:
不需要罗盘 那个就挺好

网友:
乐迪ts1000  一分钟20+
<

网友A(2019-01-04):
用北天系列的GPS都可以,常用的是BN220和280,而880是带罗盘的,现在一般都不需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北天系列的GPS都可以,常用的是BN220和280,而880是带罗盘的,现在一般都不需要了。

不带罗盘好像没有返航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带罗盘好像没有返航模式

固定翼无罗盘可以回家,多轴大多数飞控需要罗盘。

网友(2020-10-10):
摟上 說對了  固定翼 優點 可以 不用電子羅盤  就可以返航 是透過 固定翼飛行移動中 +  GPS 資料 幫你 算好到你起飛點 附近
然後 你自己 手動 接手 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