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地面站一直有报指南针不一致

楼主(2018-10-16):
准备做垂直起降固定翼,用雷讯PIXV2飞控,现在加速度计可以效准,但是罗盘一直效准不通过,内置罗盘可以通过,有下图,(用最新地面站,固件3.9.2)用新办法效准,外置罗盘不能通过,用现场效准可以通过,但是漂移太多了,在外场也试了,机头漂移太厉害,我判断应该是外置罗盘坏了,但是可以搜星,找不出来问题了,路过大神帮忙看看,在此先为谢过🙏!

网友A:
我的pixhawk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pixhawk也一样,

您发现问题了吗?

网友:
pixhawk2cube同样的问题,内置罗盘对电磁干扰很敏感!

楼主:
感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之前检查一直是罗盘问题,后来换了一个罗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