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装穿越下

楼主(2018-10-16):
技术不行,这空间都不敢调头,而且是视距飞行,眼镜放边上录像,戴上秒炸!
目标是在这么大的空间来去自如,请教高手得练多少年?没有配音,特意请教下各位,没有音频输入时,这货就这声音?还有就是F3飞控关了加速度计后是不是就不显示边界线和水平线了?

网友A:
练下去就知道了

网友B:
边界线和水平线是在地面站的OSD显示设置里可以去除的。而且想飞的稳,还是多练练目视的悬停控制吧,很有帮助的。

网友C:
你先练习目视飞行八个面都要飞稳定 再飞穿越机就上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