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rsky x-lite设置display

楼主(2018-10-16):
想在display里设置第一屏显示电压数据,第二屏显示bf参数,但是不知道在x-lite里怎么从第一屏切换到第二屏,看x9d是通过page按钮切换的,x-lite找不到对应的按钮,还请知道的大神帮忙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右手十字選擇键向下拉保持6约2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手十字選擇键向下拉保持6约2秒

保持两秒就到第一屏了,但是怎么切到第二屏,再拉不切换

楼主:
引用 楼主:
保持两秒就到第一屏了,但是怎么切到第二屏,再拉不切换

有兄弟说要升级到201805以后的版本才行

网友B:
说的是长按上档键在下拉小摇杆可以翻屏,但我也没有试成功。还是只能显示第一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是长按上档键在下拉小摇杆可以翻屏,但我也没有试成功。还是只能显示第一页。

我试出来了。。先小遥感推到右,再按shift。小遥感推到右边的时间不能长,一推到右边就按shi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