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S屏幕支架解决方案

楼主(2018-10-16):
普通通用FPV支架加"外置闪光灯配件机顶灯配件/闪光灯底座热靴座冷靴座1/4螺丝"加一根支撑棍即可成为一个可承重的支架,并不会损害挂钩孔。实测可用带5200MAH的鹰眼锐视。

制作时间:使用胶水将支撑杆固定在热靴转换器下方凹处后自然风干一晚即可正常使用。
总成本:41元左右
FPV支架25元
热靴转接6元
AB胶水10元
支撑棍子1元

PS:使用挂带并不会有来自屏幕和遥控器的压迫感,因为手和脖子会同时分担许多力;挂带只是用来以防万一手滑失落遥控器。挂钩处因为有支架上有支撑杆的作用而不会被屏幕压断。

网友A:
这脖子受的了吗多重呀

网友:
拿着控不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脖子受的了吗多重呀

不会重,不是所有力都是脖子承担,手会撑着。带子只是用来以防万一,或者有时候会单手操作。

网友B:
这个支架设计的太差了,至少不合适乐迪。和遥控器连接的位置太脆弱和不方便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支架设计的太差了,至少不合适乐迪。和遥控器连接的位置太脆弱和不方便拆卸。

请注意那根带红帽的支撑棍子,就是为了保护脆弱的挂钩处。另外,除了这样,剩下的方法就是加提把那里的支架,不是很丑吗?

网友C:
30多元买个碳纤维屏幕支架就是,比你这个成本低,实用程度高,而且美观

网友C:
都想不懂这种帖子为什么可以加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想不懂这种帖子为什么可以加精

丑美全凭个人观点。论实用,我AT10这样用了一年也没觉得差在哪。试过各种支架,参照大疆的屏幕支架后还是决定这样操作。只是给你一个选择的方式,没有任何强迫你的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0多元买个碳纤维屏幕支架就是,比你这个成本低,实用程度高,而且美观

碳纤维屏幕支架,有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碳纤维屏幕支架,有链接吗?

马云搜索fpv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