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在飞行过程中手机屏幕会黑屏,什么原因?

楼主(2018-10-16):
御在飞行过程中手机屏幕会黑屏,什么原因?

网友:
全黑了还是软件界面里面无地面图像?如果全黑了应该是手机设置问题吧,如果前一种情况就得问dji售后了。

网友A:
我也偶尔会出现这种问题,提示未连接····
一直不敢飞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偶尔会出现这种问题,提示未连接····
一直不敢飞远

检查检查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检查线看看。

刚开始没这问题,今年夏天更新了某个版本的APP旧开始了
原厂线和手机的线都用过,没啥区别,网上有人说手机充电口氧化,但是TYPE-C的接口实在不知道咋清理

网友:
我也是,最近才这样,以前从来不会

网友:
我也是,500米都飞不出去,图传信号没了,只能返航

网友:
哈哈,随机出现“飞行器未连接”,手机黑屏失去图传画面,但遥控器还能遥控御pro,重启遥控器又能恢复

这几个月就没踏实飞过!!!太多飞友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大疆更新后的APP有诈啊!

网友(2018-11-17):
我也遇到过,换成随身的苹果数据线连接遥控器,就没有问题了,我估计是连接线的问题。如果兄弟都遇到过,可能问题更大了

网友:
我用苹果原装线后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连接线可能有问题,与手机本身配置和可用内存也有关系,因为与手机实时数据传输率很大,建议清空内存,保证很多没有用的app没有启动,大热天高温也有影响。

网友:
告诉大家,这个问题是手机本身操作系统的问题,换手机就行了,特别是华为出现比较多。主要是因为传输数据格式不兼容造成的。

网友:
也遭过一次 三星NOTE3 黑屏 当时飞了1公里出去了 突然黑了 吓得我赶快按一键返航 等了20多秒又好了

网友C:
出现黑屏的,都是安卓手机吗?

网友(2018-12-28):
是大疆APP新版本的问题,同样的手机,连接线。旧版完全没问题,升级APP后,开始频繁丢图传,但遥控信号还有。恢复旧版APP后问题解决

网友:
幸亏没有飞远
飞远会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