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模友如何选择3D打印

楼主(2018-10-16):
一个普通航模爱好者,关注3D打印好久,诚心求问如何入门?认真学习了各位大佬的分享,翻看了各类D机设计,新人报道,恳请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下

谢谢,帮顶

网友B:
买品牌的,别贪便宜,最好买2000元以上的,至少也要买个工厂成品机。别在淘宝上买DIY套餐,那个不省事,整天出问题,用几个月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品牌的,别贪便宜,最好买2000元以上的,至少也要买个工厂成品机。别在淘宝上买DIY套餐,那个不省事,整 ...

谢谢,能给推荐几款吗?

网友:
和楼主有同样的问题需各位熟悉3D打印的大侠解答!还望不吝赐教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能给推荐几款吗?

买有点名气的,如 ,一定买有热床的,这个可以打印多一点材料。
千万别买 ,买回来太折腾了。

网友C:
I3不错。装机3分钟。调平5分钟。出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有点名气的,如,一定买有热床的,这个可以打印多一点材料。
千万别买,买回来太折腾了。

彩虹的这款是CORXY结构的,看大家都说这个结构比I3的好一些,先玩I3的后期有不少换了这种机构,能给指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I3不错。装机3分钟。调平5分钟。出成品

谢谢,大家好像都推荐新手玩I3,COREXY结构的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彩虹的这款是CORXY结构的,看大家都说这个结构比I3的好一些,先玩I3的后期有不少换了这种机构,能给指点 ...

彩虹的还可以,不过彩虹的组装比较难。

网友D:
新手玩ANYCUBIC I3 吧, 容易上手
我用了近一年, 印了四卷PLA, 還未試過出問題.

网友:
看看身边的朋友,或者比较熟悉的网友,有没有正在使用3D打印机的,相信这些人的回答比较中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玩ANYCUBIC I3 吧, 容易上手
我用了近一年, 印了四卷PLA, 還未試過出問題.

谢谢,I3平台打印大模型稳定性大家都说不如COREXY结构的,我有一定的动手能力,电子方面也有点基础,所以想搞差不多的。不知道这思路对不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I3平台打印大模型稳定性大家都说不如COREXY结构的,我有一定的动手能力,电子方面也有点基础,所以 ...

关键还是要看结构刚性,其他都差不多,什么电机呀,控制板呀,喷头呀,都没什么好比的,唯一重要的,就是看机器的运动机构设计是否合理,受力是否科学,机器刚性是否足够,另外,近程挤出机和远程挤出机相比,还是近程的比较好点,你可以百度一下,其他都是浮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还是要看结构刚性,其他都差不多,什么电机呀,控制板呀,喷头呀,都没什么好比的,唯一重要的,就是 ...

感谢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指点!!

1987老板指点的好吗?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I3不错。装机3分钟。调平5分钟。出成品

这又是谁的大号啊。。I3这么屎,居然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