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天地飞系列)遥控器定时器设定方法

楼主(2018-10-16):
天地飞系列遥控器是国产遥控器老品牌,以稳定,性价比高,中文界面等优点在模友中保有量很高,是作为入门遥控器的不错选择!
但是天地飞遥控器说明书不太详细,有些功能都是靠广大模友摸索得出的!前两天看到有模友询问天地飞7(天地飞系列)遥控器定时器问题,根据我知道的一些经验特说明一下几个小问题,
先看图:

对照上图说明:
1、开;关(定时器开关)
2、分、秒为设定计时时长;
3、模式:增加,正计时;减少,倒计时(倒计时我们用的比较多);
4、控制:开机(开机自动计时);开关(遥控器左上K2开关控制计时,有TIMER标识);油门(推油门摇杆开始计时);
5、位置:上,下;两个选项。
只有“控制”选项为“油门”方式才能使用,例如:上 7.4%(指油门摇杆上推到7.4%时开始计时,反之亦然),
设定方式为:选择“上”后,按住方向键中间的确认键同时上推油门摇杆,会看到油门百分比变化,到希望的百分比数值后松开确认键,退出即可完成设定。

这时候当油门摇杆上推到上例中7.4%油门量时开始计时,油门为7.4%以下不计时,这样设定的好处就是低油门量时,电池电量消耗很小,可以忽略不记!

还有一些模友不知道怎么清零计时时间问题:
有模友是重新开关遥控器计时器清零,其实不用这么麻烦,只需
按圆型方向键移动到计时时间位置,再按住方向键中间的确认键,清零!

网友:
说了那么多,清零还是没有重新开机简单粗暴!!!!

网友A:
我入模的第一台遥控器就是天地飞7,那还是14年,老实说,当时买这个遥控器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所以后面没多久我换了加装高频头的D7E,至今还在服役。现在市面上比天地飞好的遥控器太多了,同样的价位,jumper t12 三种协议通吃,而且是opentx协议,功能强大。不过让我选的话,肯定是加点钱买x9d了。 不过我说的这几个遥控器都是英文界面,可能会让一些人望而生畏,其实都是简单的英文,用翻译软件查询下记住也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入模的第一台遥控器就是天地飞7,那还是14年,老实说,当时买这个遥控器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所以后面没 ...

jumper t12再怎么好也是英文界面,好多人都会敬而远之

网友:
不会清零的路过,我是天九控,用三个计时器,三块电池飞完,关机一次。

网友:
天九关机暴力清零的路过~

网友:
最早用过6EX,后来一直10CG,主要用于飞大的直升飞机和油机,还有一台天7用于飞泡沫飞机,天7虽然质感功能不强大,但是耐草便宜,直观,也很好用

网友:
感谢楼主细心整理,造福新人

网友:
飞过老早的天地飞4通道的遥控器(非2.4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jumper t12再怎么好也是英文界面,好多人都会敬而远之

你这么一说,d7e和x9d好像也是英文界面,我平常用习惯了都忘记这个因素了,看来天地飞7存在还是有其价值的,我之前的帖子过于武断

网友:
俺一直很粗暴

网友:
福友贴,必顶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