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无法解锁,求教谢谢。

楼主(2018-10-17):
(无正文)

网友A:
led怎么闪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怎么闪烁的

遥控器能正常切换飞行模式,led灯随飞行模式变化也变化。谢谢您。

网友B:
你这个是内八或者外八解锁   油门行程太低 解锁了 电机也不转  你在电机哪里设置一下 类型 高速 立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内八或者外八解锁   油门行程太低 解锁了 电机也不转  你在电机哪里设置一下 类型 高速 立即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内八或者外八解锁   油门行程太低 解锁了 电机也不转  你在电机哪里设置一下 类型 高速 立即

好的,谢谢您

网友:
直接来视频好分析,还有就是解锁的时候所有都是最低

网友C(2018-12-15):
哈哈,解决了吗,我给你最准确的答案,naza llite用usb链接电脑并且打开调参软件的情况下,是没办法解锁的,可以关掉dji的调参软件(拔掉不拔掉usb都没关系)就可以解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解决了吗,我给你最准确的答案,naza llite用usb链接电脑并且打开调参软件的情况下,是没办法解锁的 ...

谢谢您,已经解决了。

网友:
当时怎么什么原因呢,是油门行程还是调参软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