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可不可以改2s动力

楼主(2018-10-17):
接收机可以继续用吗,只换电调,换什么电调和电机

网友:
更改电池节数改变电压,这都要在电调的电压范围内,电机的承受电压范围内,在承受范围内,电调电机可不换的。接收机供电取自电调就不用更换。1S改2S是一个坎,3S改2S只要你觉得动力够,没有问题

网友:
伟力有一款直升机叫做K120.........

网友A:
接收机,没问题,我都是用977主板飞120机身,电调支持2s有bec的就行,银燕6或者12或者xp7xp12都可以,电机重新绕星接,关键是你要考虑110的机身强度还有舵机拉力是不是够

网友B:
110没必要换2s了,2s为什么不考虑1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0没必要换2s了,2s为什么不考虑120?

折腾嘛。。。

网友:
k110下面的齿轮没有固定扣,换了2s小心主旋翼飞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没问题,我都是用977主板飞120机身,电调支持2s有bec的就行,银燕6或者12或者xp7xp12都可以,电机 ...

那我就用原主板放心的飞了.
电调有没有推荐的.
方便后期学习刷电调程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我就用原主板放心的飞了.
电调有没有推荐的.
方便后期学习刷电调程序的

电调我前面说那些,推荐银燕6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我前面说那些,推荐银燕6

嗯嗯,谢谢。刚才又看了你改装v120的贴。里面也提到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没问题,我都是用977主板飞120机身,电调支持2s有bec的就行,银燕6或者12或者xp7xp12都可以,电机 ...

Bec 6v供电,110或977主板舵机没大概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Bec 6v供电,110或977主板舵机没大概吧?

5v吧,我150也在用,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v吧,我150也在用,没问题

哦,打错啦。行。向你学习。那我放心改啦。有空了110改2s。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哦,打错啦。行。向你学习。那我放心改啦。有空了110改2s。

别改了机身强度舵机力量感觉都不合适,减重吧,起飞重量50g应该飞起来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别改了机身强度舵机力量感觉都不合适,减重吧,起飞重量50g应该飞起来也可以

没有什么东西是多余的.慢慢试,慢慢想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什么东西是多余的.慢慢试,慢慢想办法.

电机电调插头插座是多余的,电调外面的热缩管是多余的,电池用400的就好了,这些去掉,重量就很可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机电调插头插座是多余的,电调外面的热缩管是多余的,电池用400的就好了,这些去掉,重量就很可观了

嗯,平常都忽略这些重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平常都忽略这些重量了

对于小飞机来说,哪怕是1g也会影响手感,伟力的飞机都超重,2s的120影响还不算大,1s机就差很多了,以目前的电池电机技术直升机能爆飞3分钟就是最佳动力组合了,110的电池原厂的450mah副厂500甚至6百,悬停快10分钟了,对入门新手是不错,可是要想翻飞舒服,就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