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 v3 搭配dsmx卫星接收疑问

楼主(2018-10-17):
新手刚入pixhack v3,看雷讯的官方说明支持dsmx,按照引脚定义制作了链接线,卫星上电正常,对频后指示灯常亮状态也正常,就是mission planner里遥控没有信号,求助坛友看看哪里的问题,pixhack与dsmx卫星有没有成功链接的案例可供参考?

楼主:
卫星在陀螺仪上测试信号正常,接pixhack就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

有什么问题吗,看不到吗

网友:
图上和你的线都没毛病,可能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B:
我也是遇到同样问题 后来干脆换控了 JR 我一直用PPM解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遇到同样问题 后来干脆换控了 JR 我一直用PPM解码板

是吗,那看来是hack不只改动了引线啊,我还专门问了客服,他们说就是改了接口跟hawk是一样的

楼主:
唉,其实我也知道换个sbus好了,但是这个问题好奇怪,让人纠结

网友(2019-01-02):
软件配置看看对不, 这些开源厂商没有完整的测试,很有可能硬件上这个口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2021-12-25):
本来都是接飞控rx,后来我接tx就行了,很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