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雨玩2条木虾,顺带打捞。

楼主(2018-10-17):
一到周末就下雨,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带了两条虾出门。
这条虾长度1.1米,配置4082,180a,6s,42桨,速度上不来,除了跳,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老感觉电机不对劲 ↓

这条虾长度0.8米,配置3674,120a,6s,40桨,速度勉勉强强 ↓

但还是逃不过捞船的劫数

我手头上这个4082,在空载时,无论转数,声音,气势各方面,差这个3674一大截,不知道是直么原因。

网友A:
我手头一只4072转子18,而RC那边说蓝赛特3674转子也是18的。看内涵

网友:
4082才上42的桨吗?

网友B:
虾跑不了直线吗 还是一拉高速就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虾跑不了直线吗 还是一拉高速就跑偏

一拉速度还是跑偏

网友C:
第一只虾,检查重心,和吊架的推进角。我的设定一般是推进角与滑行面为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只虾,检查重心,和吊架的推进角。我的设定一般是推进角与滑行面为0度,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
发视频带链接 发视频带链接 发视频带链接 说三遍

网友:
看姿态 拍近距离拉直线 别弯来弯去 镜头固定(如果可以 最好是高速摄像模式 水平位置拍摄)

第一条 跳尾 最常见的是轴位太低

第二条 如果是3674 2200KV 桨有点小了

网友:
至少要传个图片吧 看看是什么虾 出轴角度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