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F2(自由飞、线操纵)模型技术讨论区
p2b线操纵的机翼可拆卸,是如何做到的?

楼主(2018-10-17):
p2b线操纵的机翼可拆卸,是如何做到的?
线操纵飞机长途
比赛
,飞机的携带是个大问题。
因为线操纵飞机的内侧机翼还需要两根操纵线,然后还有三角摇臂等核心受力结构,,,,,,
如何才能做到机翼可拆卸呢?
1.有原理么?
2.有高手出售cnc加工的核心骨架结构么?
3.有成品飞机出售么(机翼可拆卸)?

楼主:
结构就是上面的结构么?
以上图片来自本论坛
具体见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3

网友A:
估计楼主已经蒙圈了。。。。。。

网友B:
拆卸原理很简单,其实就是把三角臂那个拉杆取了,机翼就下来了,一般是整个机翼是一起取,这种机翼分成两段的很少用到

楼主:
谢谢,稍微明白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