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乐迪F110S配富斯i6控要怎么设置才能飞起来?

楼主(2018-10-17):
自有一个富斯i6的控,买了一个乐迪F110S的小四轴,带富斯A8S的接收,现在接收和控对码已经对好,但始终无法解锁,这个遥控要怎么设置才能解锁并正常飞行?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
很久以前收过一个f110,一直都没有飞起来,放着吃灰。

网友:
没说明书嘛

楼主:
说明书上的遥控器都是针对乐迪的遥控器的,没有其他的遥控器的设置方法

网友:
最好看看杆位解锁设置,是不是哪里设置的不对啊,我也想来份110S

楼主:
终于飞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飞起来了!

介绍一下咋办到的

网友(2018-11-30):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F110S可以和其他品牌的遥控器与接收机使用。
只要您的接收机有SBUS信号输出即可。
遥控器的设置方法您可以参考F110S的说明书以及遥控器说明书。

网友(2019-03-24):
换了FS小型接收,对码后,外八加锁,内八解锁,右手,前后,拉杆反相,用别的穿越正常,????晕了,不能每次都调把~~

网友(2019-04-29):
到底怎样设置,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