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upner遥控器RSSI 信号设定OSD显示设置方法

楼主(2018-10-17):
Graupner 遥控器连接RSSI 的方法,只需要几个步骤就可以完成设定!!!

第一步:遥控器设定(按住所示完成设定即可)
1.设定飞机模型(穿越机)

2.进入回传菜单(普通版在F菜单进入/PRO版在B菜单进入)

3.进入接收器设定(SETTING&DATA VIEW)

4.完成接收器的设定(选择单线协议,也可以选择SBUS 。这里当然我们用SUMD协议了!!! 下面就是RSSI 需要选择CH12)我使用的是GR-12 所以是CH12。

第二步:BF地面站设定
1.我的接收器信号是接到AUX3 的RX 我这里需要打开通讯

2.选择通讯的方式 (右边箭头所示的RSSI不需要打开,这个RSSI专用通信通道才需要打开,所以这里不需要打开注意)

3.完成以上步骤之后,在遥控器的设定界面最右边我们要选择AUX8 这里选择之后,在监视条就能看见不停的跳动

以上需要注意:将遥控器的8通道EPA的最大行程值设定在125!!!不需要设定最大的150.

网友A:
啥意思没看懂,是不需要接收机了吗?同款控,想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没看懂,是不需要接收机了吗?同款控,想了解一下

就是把接收机的实时信号强度,传到屏幕或者眼镜里显示。

网友:
futaba14可以嘛?

楼主:
没接触过futaba,只要接收机支持这个功能就行。飞控基本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2018-12-25):
你这是mz24pro吗?我的mz24怎么没有rssi ch,还有你的水转印壳在哪弄的,可以介绍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