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朽比较愁,跪求大神

楼主(2018-10-17):
我一直喜欢用cc3d是因为简单,下载下来插上电脑直接调鸡鸡。后来用开f3以后,各种头大。一直别人帮我调。
现在用f4的飞控,我想自己调,我电脑重做系统了,然后只下载了一个qq,我下载了那个程序,然后打开连接不上,又下载了xq210x驱动,还是飞控连接不上。愁啊。我最愁的就是这个问题,飞控连接不上电脑。
跪求大神指导一下。小弟送一百的红包求解决。
170585333qq

网友A:
如果是迷你版的CC3D,就劝你不要再折腾了。可以看我的帖子

网友B:
系统要完全安装 不要go

网友C:
我帮你弄吧 驱动文件的事 以前也经常遇到现在懂了就简单了

网友D:
驱动精灵修复,之前跟你一样,镜像安装的win7系统,缺少两个文件,然后电脑不识别bootlarder。我当时是手动下载那两个文件,后来安装第二个驱动用驱动精灵修复下,好像用驱动精灵一下都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你试下,如果感觉太麻烦,就换一台正版的系统装BF,绝对不能是镜像安装那种的。

网友E:
端口驱动程序的事儿,F4飞控加载的不应该XP210驱动,装一下VCP驱动试试。
https://pan.baidu.com/s/1PLfQYkxXgSFdBTdjdSOZng
密码:mmk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