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圈自旋翻,一圈自旋翻和两圈自旋翻等

楼主(2018-10-18):
我开始练习直升机的时候,当时知道有“半圈自旋翻”,“一圈自旋翻“等,一开始是疑惑自旋翻究竟是什么东西,后来就疑惑某个动作应该叫半圈自旋翻还是一圈自旋翻等。

后来看了高手的飞行现场和视频,发现他们自旋翻时自旋的速度比所谓”一圈自旋翻“还要快,所以把这些总结了一下,权当抛砖引玉。

如果普通的翻,直升机是不绕主轴自旋的,如果在翻的同时直升机绕主轴自旋就是自旋翻。这时主轴的运动同普通的翻是一模一样的,比如定点自旋翻,主轴的运动同普通的定点翻是完全一样的,只是直升机机身在自旋。普通的翻,从正飞翻到倒飞再翻到正飞,主轴旋转了360度(翻成倒飞180度,翻成正飞又是180度),那么自旋翻一个完整的翻,主轴也是以完全一样的运动方式旋转360度。同时机身在做自旋,当主轴旋转360度完整翻一圈时,按照一般的练习方法,机身一般会旋转360度(一圈),旋转720度(两圈),前者通常叫做”半圈自旋翻“,后者通常叫做”一圈自旋翻“,虽然实际上机身分别旋转了一圈和两圈(如果按从正飞翻到倒飞算,机身是旋转半圈和一圈)。为了避免歧义,这里直接叫360度自旋翻和720度自旋翻。如果是美国手画圆的话,一个完整的翻,360度自旋翻右手需要画一个圆,720度自旋翻右手需要画两个圆(虽然不能只练画圆:) )

一些视频上看起来自旋的很快,比较酷的自旋翻,按照通常说法的话,可以叫做两圈自旋翻,就是一个完整的翻,机身旋转了4圈,1440度。下面是去年F3N世界冠军柯奂辰(Kenny Ko)在大同AMC表演时的视频截图,他做的这个动作就是1440度自旋翻, 这里截图选取了从正飞翻转到倒飞,主轴旋转了180度,可以看到机身旋转了正好720度。这种翻法,翻一圈美国手需要画4个圆。当然实际上如果有能力的话,翻一圈自旋多少度都是可以的,比如自旋3圈1080度,自旋900度,自旋1500度等,但是360度,720度和1440度可能会比较好同步一些。

开始姿态,正飞对尾

左自旋加定点前翻,前翻22.5度,1/16圈时(在完美的情况时),左自旋90度,自旋度数总是前翻度数的4倍。

前翻45度,2/16 (1/8)圈,自旋180度

前翻67.5度,3/16圈,自旋270度

前翻90度,4/16(1/4)圈,自旋360度,这时如果用美国手,右手刚好画完第一个圆。

前翻112.5度,5/16圈,自旋450度

前翻135度,6/16(3/8)圈,自旋540度

前翻157.5度,7/16圈,自旋630度

前翻180度,8/16(1/2)圈,自旋720度,美国手的话,右手画完第二个圆。从正飞对尾翻转成倒飞对头。
这样完成了一半的1440度自旋翻,可以观察主轴,同普通的前翻180度是一样的运动,只不过机身在自旋。小柯在翻了一半以后处在很标准的对头倒飞姿态,这样可以直接按照练习的手法翻后半圈,这样连续翻下去看起来会很流畅。如果做的不那么标准,翻了一半后机头可能指向左或指向右,那么可能需要多做一个倒飞自旋等机头对准后再翻后一半。

网友:
白费,直机不行了

网友:
一圈自旋翻,美国手,左手打方向右手画圈。右手画一圈,尾巴从正飞对尾翻到倒飞对头,重复前面的动作一遍,飞机从倒飞对头翻到正飞对尾。一个标准一圈自旋翻就出来了。其实优酷有很多教程了。

网友A:
这个是两圈自旋翻吧,也就是飞得最多的那种。

先绕主轴自旋两圈,同时从正飞对尾悬停翻成倒飞对头悬停;
再绕主轴自旋两圈,同时从倒飞对头悬停翻成正飞对头悬停。

至于你所说的半圈和一圈的,观赏性比较差,一般比赛中见得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两圈自旋翻吧,也就是飞得最多的那种。

你说的对,主贴中也说的是两圈自旋翻“一些视频上看起来自旋的很快,比较酷的自旋翻,按照通常说法的话,可以叫做两圈自旋翻,”

但是我们这边飞直升机的少,以前一直以为大多数飞得是一圈自旋翻。感谢指出。半圈和一圈观赏性确实不如两圈的,自旋太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主贴中也说的是两圈自旋翻“一些视频上看起来自旋的很快,比较酷的自旋翻,按照通常说法的话, ...

其实我飞不出来的,之前也琢磨了很久这个事情,发现日本手想要飞好还真不容易

网友B:
自旋翻好飞,现在发现航线更难飞

网友:
单圈自旋翻翻到模拟器动画那个水准,感觉比双圈更难练些。单圈更要求一杆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旋翻好飞,现在发现航线更难飞

要飞的好都难。不求美观都好飞

网友:
不要纠结几圈自旋翻。要点是旋翼面朝一个固定方向翻滚,不能歪歪扭扭。这主要是考验悬停修正的准度和速度,圈数越多越有时间平滑修正,难度越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主贴中也说的是两圈自旋翻“一些视频上看起来自旋的很快,比较酷的自旋翻,按照通常说法的话, ...

你去看ALAN的比赛视频基本都是单圈快速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看ALAN的比赛视频基本都是单圈快速翻转。

Alan 10年前就是大师了,这可能正说明了技术的发展源流吧。

网友:
日本手,目前自旋翻正飞对尾推杆进入,有谁能说说拉杆进入自旋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