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速固定翼

楼主(2018-10-18):
各位老板们,能不能推荐一架静竞速机啊,速度超过二百多的!谢谢

网友:
电滑吧,很多

网友A:
黄赛的竞速200,三洞装涵道的电机用小桨也轻松破200

网友:
成品的话,直接买F5D就OK。

网友:
自己做也行。自己设计的飞机,飞到200+,还是很有意思的。

网友:
直接做个三角翼喷子就好。

网友B:
前几日竞速低空追尾小车的那个,赔了两万的那个,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日竞速低空追尾小车的那个,赔了两万的那个,了解下

那个是什么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赛的竞速200,三洞装涵道的电机用小桨也轻松破200

这两个都玩了,还是不怎么喜欢啊

网友(2018-11-25):
引用 网友B:
前几日竞速低空追尾小车的那个,赔了两万的那个,了解下

听声音就感觉到力度很强,特别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