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A 和 P3A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10-18):
F3A 和 P3A 有什么区别?
F3A是谁定的规则,官网地址是什么?

网友A:
F3A 最大翼展2M,起飞重量小于5Kg
P3A 最大翼展1800mm
P3A-3最大翼展1600
三者飞行的动作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A 最大翼展2M,起飞重量小于5Kg
P3A 最大翼展1800mm
P3A-3最大翼展1600

谢谢解答.
P3A-2 是不是和上面规则也不同?

网友:
2018版的航空模型规则没有P3A-2的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