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控选哪个好?地平线DX8 G2和睿斯凯X9D plus

楼主(2018-10-18):
主要飞穿越机用,又偏向遥控器手感和做工。

地平线DX8现在大概1890元。
优点 :到实体店玩试过控,手感超好,接收便宜,系统虽然英文但也比较简单易上手。
缺点:贵,以后出控不保值。只有8通。

睿斯凯x9d plus 1200左右
优点:功能性超强,系统可玩性高,性价比高,很多人用,保值。

缺点:手感中等,系统比较难入门(主要平时单飞)。

现在是偏向于DX8,那手感中毒了,太好。但又小人用,还贵。

大家求推荐一下,那款好?准备入手其中一台。

图片借论坛上的先用着

网友A:
看你偏向于什么,偏向于技术追求当然一个好的手感更重要,偏向于设备便捷,距离远那就x9d,我是直机飞惯了,只认futaba

网友B:
X9D 真心没错

网友C:
地平线DX8

楼主:
有用过这两个控的朋友,希望多说点使用感受,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偏向于什么,偏向于技术追求当然一个好的手感更重要,偏向于设备便捷,距离远那就x9d,我是直机飞惯了 ...

看来是过来人,挺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9D 真心没错

谢谢推荐,会认真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平线DX8

有使用感受吗?想听听

网友D:
说一下dx吧,菜单很方便,手感也还不错,接受便宜,即便用在直升机甚至窝喷上,双卫星甚至四卫星接线,稳定性很可靠,但最大问题在于尺寸,对大部分亚洲人都太大了,手小的用起来不见的好,以及控本身的塑料感很重

另一个控我没有用过,两个控我推荐dx

网友E:
出你一套 futaba t8fg  700  wx :L986358666 需要的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一下dx吧,菜单很方便,手感也还不错,接受便宜,即便用在直升机甚至窝喷上,双卫星甚至四卫星接线,稳定 ...

很中肯,感谢你的留言,现在还是偏向于dx8。塑料感不知道x9d如何,又要想办法看看

网友:
两个都买,都用用,自己选一个,另一个出咸鱼!希望采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你一套 futaba t8fg  700  wx :L986358666 需要的密我

对这控外观一般般,但知道是好控

网友F:
x9d可以换霍尔摇杆,手感也是很不错的

网友G:
X9D 或X9DP   OPentx 的中文资料一抓一堆 熟悉后爽翻  建议是买这个

网友H:
想要手感好就JR控,DX8没用过,接收便宜有啥用,就不喜欢接收上面插好多线,而且还插好几个 不方便。X9D也没用过,但是听说很牛X,老外飞穿越机用的人很多,我自己原来用天地飞,现在用FUTABA 感觉也就那样,只要自己喜欢就行。只要技术好天6控也能飞出18MZ的感觉。

网友I:
只知道睿斯凯的售后非常唔错,3个接收机都帮修好

网友J:
既然主飞穿越,那就一定选X9D,因为软件、硬件与穿越设备无缝匹配及兼容,通道也多,方便设置各种开关、推陈出新的各种接收及增程等周边也特多,当然固定翼和直机及其它种类模型也都胜任,如果还侧重外观和手感,那就入X9D PLUS SE,因为摇杆升级成霍尔的了,外壳也换了。DX8我没用过,但只通道少这一项我就会PASS,因为我自己的穿越机至少启用了10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既然主飞穿越,那就一定选X9D,因为软件、硬件与穿越设备无缝匹配及兼容,通道也多,方便设置各种开关、 ...

好像那个霍尔摇干也很牛逼,这个我要关注一下,两三个提到过了。看来玩穿越机用,推荐我用x9d的朋友多一点喔。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知道睿斯凯的售后非常唔错,3个接收机都帮修好

感觉好似踩紧睿期凯甘喔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要手感好就JR控,DX8没用过,接收便宜有啥用,就不喜欢接收上面插好多线,而且还插好几个 不方便。X9D也 ...

jr其实也考虑过,但停产了,这个很可惜,怕以后售后什么的没有。致于天地的手感,还真有点差的,稳定性却听说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x9d可以换霍尔摇杆,手感也是很不错的

主要手动能力不行啊,要改控

楼主:
引用 网友G:
X9D 或X9DP   OPentx 的中文资料一抓一堆 熟悉后爽翻  建议是买这个

嗯嗯,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手动能力不行啊,要改控

可以直接买x9d+ SE。原厂出来就是霍尔摇杆。

网友K:
习惯后 手感都不是事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习惯后 手感都不是事

呵呵,之前一直用华科尔的,后来试试天地飞,接受不了。然后试了别人二三千以的控,有的接受不了华科尔。

网友:
如果让我选,我选x9d se
手感好,还能装外置发射模块

网友:
x9d直接上r9m,飞10公里没问题。老外玩穿越机都用x9d,不是没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之前一直用华科尔的,后来试试天地飞,接受不了。然后试了别人二三千以的控,有的接受不了华科尔。 ...

用过很多控,我觉得调完弹力之后差别都不大

网友L:
和你说下我到目前为止用过的控吧
1,x9d plus 中规中矩,不好看,手感一般般,功能可以,没失控过2。 x9d plus se 刚出的时候预订的,应该是第一批用的人,霍尔手感高很多,但是本人不太喜欢那种手感,仿碳纤维外壳,看着还不错,功能没问题
3. futaba 14sg 朋友送的,用的2001sb接收机,稍微有点障碍就失控,手感好很多,功能中规中矩,该有的都有
4. spektrum dx9 手感太硬,调松了不自动回位,哎~调试简单,就哪几个菜单,用几次就懂,后来出给了朋友
5. 现在用的spektrum ix12 手感依旧很硬,没办法换了弹簧,现在手感不错,安卓系统强大,缺点续航短,开机时间长
如果你对手感要求很高,建议futaba 16sz+crossfire,地平线的在怎么调也调出不futaba的手感
如果想各种折腾,身边用x9d的多的话,建议x9d
如果中规中矩的控就spektrum

楼主:
引用 网友L:
和你说下我到目前为止用过的控吧
1,x9d plus 中规中矩,不好看,手感一般般,功能可以,没失控过2。 x9d  ...

你的回答,很受用,现在大概明白要怎么选了,真的太感谢,看完不纠结

网友(2019-01-20):
要我就选x9dp

网友:
穿越就FRSKY,3D 3A 直机 futaba , 大型像真&喷spektrum

网友J:
不差钱还想要手感就上FRSKY X10S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差钱还想要手感就上FRSKY X10S

上了

网友J:
上了X10S就刷OPENTX系统,前两天用了FRSKY FROS系统,感觉不如OPENTX系统灵活强大,能播放MP3倒不错,也可能是我用OPENTX习惯了,而中文就别想了,只是面上的汉化,大部分还是英文且版本有些旧,连915都不支持,官方的新版到支持,但估计是英文版,就没敢刷,朋友的X12S控,因为强烈要求用中文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了X10S就刷OPENTX系统,前两天用了FRSKY FROS系统,感觉不如OPENTX系统灵活强 ...

现在x10s也开始有中文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x10s也开始有中文了吗?

感觉官方提供的都是英文版的,只有X12S有一个2017年的中文版,但也是第一层菜单汉化了,里面绝大多数还是英文的,连语音也都是英文的,朋友的控我给替换了一部分中文语音,且不支持R9M,很尴尬,所以中文版并不实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B:
X9D 真心没错

不知道x9d和x-lite玩穿越有什么区别,有6通都可以了,选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知道x9d和x-lite玩穿越有什么区别,有6通都可以了,选

两个遥控只是手感的区别,这个只能自己去感受。功能上是完全一样,包括菜单。xlite性价比更高,我自己就是x9d换成了xl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