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助,PP板和EPP哪种板材更适合新手练习机

楼主(2018-10-18):
新手,刚入模一个多月,请教各位前辈:新手用来练习的F3P板机挑哪种材质的更好,主要是考虑耐炸,个人以为PP板虽然重一些,但是比EPP更结实,但是看马云家,品牌货绝大多数都是用的8、9毫米EPP,这是为什么啊?
另外,感觉80厘米翼展的飞机太大了,不方便携带,但是60厘米翼展的小3D很少,那种超轻镂空的不耐炸不合适新人练手,真心希望厂家能推出几款60翼展的小3D。
没有找到合适的小机,自己胡乱做了一架,很丑。。。也特别重。。。还好能飞起来。。。让前辈们见笑了

更新:听各位前辈的意见,买了一架EPP的迷你小3D板机,翼展56厘米,飞起来有点贼,电机用2204/2300KV(我也知道不太合适,正好手上有,将就一下),7040桨,12A电调,10克舵机*1,4.1克舵机*2,电池两种2S/400毫安时、800毫安时,飞机不带电池140克,没减重。。。

网友A:
新手就飞f3p?厉害了兄弟

网友B:
60翼展的小3D用D板最好

网友C:
选用epp的,开始用厚板epp,之后慢慢换薄的板材,连段时间确保航线OK,可以做简单动作,最好练练吊机,对操纵意识有帮助,之后便可以换pp板了。
记住,pp板不易修复,epp较容易修,但在动作上稍微欠佳

网友D:
加油 慢慢的就找到规律了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个人摸索的弯路就一定要走 这也是乐趣。加油 加油 你要的答案就在前头。

网友E:
新动好几款60翼展的

网友F:
天翼32寸你值得拥有   新手飞3D 3P    还是先飞航线吧起降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新手就飞f3p?厉害了兄弟

新手不飞板机,难道飞像真啊!

网友H:
这架机真心不丑了,认真练练,你能把60cm的飞机玩溜转,80cm的就更不在话下了

网友I:
epp 和pp不管哪一种材料都需加强,重量方面epp轻些,而且不易变形,pp变形后很难校正,新手就飞EPP或pp,如果感觉自己现有电装动力弱些就选EPP,毕竟轻、耐炸、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就飞f3p?厉害了兄弟

第一架飞的80厘米好小子板机,大概二十个起落觉得没意思,就入了某翼的8豪门slick,觉得飞得慢好控制,开始拿它当飘飘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翼展的小3D用D板最好

D板听说了很好,可是不适合我这种新手。。。不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用epp的,开始用厚板epp,之后慢慢换薄的板材,连段时间确保航线OK,可以做简单动作,最好练练吊机,对操 ...

谢谢指点,现在在练吊机,只能正面吊,还不太稳定,有点乱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油 慢慢的就找到规律了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个人摸索的弯路就一定要走 这也是乐趣。加油 加油  ...

谢谢老前辈,看过您的帖子,佩服您这个年纪还有这种激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动好几款60翼展的

谢谢,我去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翼32寸你值得拥有   新手飞3D 3P    还是先飞航线吧起降

嗯,slick我入了一架,就是嫌大了点不好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手不飞板机,难道飞像真啊!

不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现在在练吊机,只能正面吊,还不太稳定,有点乱飘。。。

没事,慢慢练不急,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架机真心不丑了,认真练练,你能把60cm的飞机玩溜转,80cm的就更不在话下了

谢谢鼓励,我自己画的图纸做的,因为考录到要越简单越好制作,所以没有考录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I:
epp 和pp不管哪一种材料都需加强,重量方面epp轻些,而且不易变形,pp才变形后很难校正,新手就飞EPP或pp, ...

谢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新手不飞板机,难道飞像真啊!

新手飞练习机,不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架飞的80厘米好小子板机,大概二十个起落觉得没意思,就入了某翼的8豪门slick,觉得飞得慢好控制,开 ...

看来你很有天赋,加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新手飞练习机,不谢。

板机不就是练习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板机不就是练习机?

没听说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

听我说完你就知道啦!哈哈!别整这些没用的,明天下午飞不飞?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听我说完你就知道啦!哈哈!别整这些没用的,明天下午飞不飞?

加班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很有天赋,加油。

前辈过奖了。。。我最多算普通,只是刚入模乱七八糟的想法多点,新人应该都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