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接线求助

楼主(2018-10-18):
新入了F4 v3 mini塔式飞控
刚接触很多问题,希望坛子的老鸟支持下
问题如下
  • 如果我有超声波模块该怎么接
  • 能扩展出四通以外的通道吗
  • 背面的两排六孔的插针孔是干嘛用的
  • SCL  SDA TX RX  VCC TRIG ECHO 这些接口的名字都是干嘛用的
  • 这个是什么意思,我用gps,接收是ppm,不能共用是什么意思,影响什么?
  • 还有那个GPS接线图,,明明端子有scl1和sda1接口 为什么要断开绕一圈去接scl2和sda2接口?

东西的接线图如下,

网友:
不懂
这小飞控功能是蛮多

楼主:
自己顶一下,开源的东西是便宜,但既然拿出来卖的商家,就不能把资料完善下

楼主:
自己顶,老鸟帮忙

网友:
如果要转那么多非穿越才用的外设,为什么不买30x30的飞控要用mini飞控?20x20的mini飞控本身就为了小鸡架,小鸡架空间那么小,还要gps、声呐,不和谐啊

楼主:
自己顶,就没人有详细资料吗

楼主:
无助的继续顶顶

网友A:
试着回答楼主的问题, 但是这个飞控我没有用过, 我是按照名称和楼主提供的图片来回答。

1,如果我有超声波模块该怎么接
     看你的问题4, 超声波模块要接 Gnd Vcc TRIG ECHO, Gnd可以在飞控上随便找一个, 另外三条线都在你的问题4中。
2,能扩展出四通以外的通道吗?
     通道是指电调的通道吗?mini飞控一般没有更多的输出口被引出, 所以一般不能扩展更多的电调通道。 但也有可能将一些不用的通讯口,通过resource命令,配置成电调口, 这需要测试。
3,背面的两排六孔的插针孔是干嘛用的
     是免连接线,接同品牌4合1电调用的。
4,SCL  SDA TX RX  VCC TRIG ECHO 这些接口的名字都是干嘛用的
     SCL:I2C总线的时钟控制线, SDA: I2C总线的数据线。 这两条线可以扩展一些I2C总线协议的硬件设备, 比如加装I2C总线的气压计。一般不会被用到。 TX、和RX 是串行通讯协议的发送信号线和接收信号线。 VCC是5V电源正极, TRIG是超声波的触发信号, ECHO是超声波的返回信号。
5,这个是什么意思,我用gps,接收是ppm,不能共用是什么意思,影响什么?
     意思是GPS的功能,影响了RX6的工作, 所以,如果你使用了GPS, 那么就不要把接收机接在6号串行口上, 反正有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用6号呢? 所以只要注意,没有什么影响。
6,还有那个GPS接线图,,明明端子有scl1和sda1接口 为什么要断开绕一圈去接scl2和sda2接口?
    按图接线就是了, 这么画一定有道理, 比如某某功能影响了SCL1 和 SDA1的工作。

楼主(2018-12-01):
引用 网友A:
试着回答楼主的问题, 但是这个飞控我没有用过, 我是按照名称和楼主提供的图片来回答。

1,如果我有超 ...

先感谢了,自己调试,能飞,gps四根线的按图示接了也没反应,gps灯亮,设置里看不到,慢慢弄吧,接口定义学习了